关于单片机+TM1637芯片点亮6位数码管疑惑 解决了,但不明白工作原理

楼主(2019-07-26):
TM1637芯片是IIC芯片,其中有一条是停止信号的程序

void stop(void)
{
     DIO  =  0;         //数据线置低
     CLK  =  1;         //时钟线置高
     delayμs(5);
     DIO  =  1;
       //数据线置高

     delayμs(5);
}

看前两条,这样可以让数码管显示,但将程序倒过来就显示不了了,如下
void stop(void)
{
     CLK  =  1;         //时钟线置高
     DIO  =  0;         //数据线置低
     delayμs(5);
     DIO  =  1;
       //数据线置高

     delayμs(5);
}

为什么?折腾了好久虽然解决了,但不明白工作原理。

网友A:
IIC 关键看时序,就像给钟表上链必须要扭对方向

网友B:
时序,时间先后次序,

网友C(2024-09-01):
看图!, DIO要先拉低, CLK才开始.
要掌握一个芯片, 关键要学会如何看时序图, 时序图上清清楚楚了!

网友D:
原因很简单,IIC是一个规范协议,他有严格的规范,而TM1637用的不是IIC规范,他用的是微型双线传输协议,虽然很像IIC……
你有没有看出来,改变顺序后,他是发送了一个Start信号?
而,对于TM1637来讲,你传输的所有信息,都要由Stop信号来完成,你在这个时候,又发了一个Start,那么你前面法的所有内用都作废了。

网友E:
即然是走协议了,当然要遵守协议的时序了,时序,就是信号的时间和顺序。。。乱了就是不行!

网友F:
严格来说,TM1637不是真正的IIC传输协议,可以称为仿IIC或类IIC

网友G(2025-07-30):
感谢地板和5#,讲解比较透彻

网友H:
因为IIC要版权费,这些低端芯片很多就自己魔改,其实他不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