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两天做W5500的小项目,自己写了驱动和库,有详细的注释,模式SPI与硬件SPI都有

楼主(2019-07-26):
代码亲测有用,注释详细,可放心食用

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:
#include "bsp_w5500.h"
#include "bsp_spi.h"
#include "bsp_systick.h"
#include "bsp_w5500_int.h"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-CS引脚与RST引脚配置-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tatic void W5500_GPIO_Config(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;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W5500_CS_CLK|W5500_RST_CLK,ENABLE);
        /*CS引脚配置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Pin=W5500_CS_Pin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Mode=GPIO_Mode_Out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Speed=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W5500_CS_Port,&GPIO_InitStruct);
        /*RST引脚配置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Pin=W5500_RST_Pin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Mode=GPIO_Mode_Out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Speed=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W5500_RST_Port,&GPIO_InitStruct);

        W5500_CS_High(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*@brief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W5500硬件复位
        *@param        :
        *@retval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tatic void W5500_HardWare_Reset(void)
{
        W5500_RST_Low();
        delay_ms(5);
        W5500_RST_High();
        delay_ms(5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*@brief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向W5500公共寄存器写一个字节数据
        *@param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offest:        是基于公共寄存器基地址的偏移量
        *@param        :   data        :        将要向寄存器写入的数据
        *@retval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5500_Write1Byte_common(uint16_t offest,uint8_t data)
{
        W5500_CS_Low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CS片选置底,开始SPI通讯*/
        SPI1_Send_Short(offes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发送16位地址*/
        SPI1_Send_Byte((uint8_t) (COMMON_R|RWB_WRITE|VDM));                /*发送控制字节*/
        SPI1_Send_Byte(data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发送8位数据*/
        W5500_CS_High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片选拉高,关闭SPI通讯*/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*@brief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向W5500公共寄存器写两个字节数据
        *@param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offest:        是基于公共寄存器基地址的偏移量
        *@param        :   data        :        将要向寄存器写入的数据
        *@retval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5500_Write2Byte_common(uint16_t offest,uint16_t data)
{
        W5500_CS_Low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CS片选置底,开始SPI通讯*/
        SPI1_Send_Short(offes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发送16位地址*/
        SPI1_Send_Byte((uint8_t) (COMMON_R|RWB_WRITE|VDM));                /*发送控制字节*/
        SPI1_Send_Byte((uint8_t)(data/256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发送高8位数据*/
        SPI1_Send_Byte((uint8_t)(data%256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发送低8位数据*/
        W5500_CS_High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片选拉高,关闭SPI通讯*/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*@brief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向W5500公共寄存器写N个字节数据
        *@param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offest:        是基于公共寄存器基地址的偏移量
        *@param        :   addr        :        将要向寄存器写入的数据的地址
        *@param        :   size        :        将要向寄存器写入的数据字节数
        *@retval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5500_WriteNByte_common(uint16_t offest,uint8_t *addr,uint8_t size)
{
        uint8_t i;
        W5500_CS_Low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CS片选置底,开始SPI通讯*/
        SPI1_Send_Short(offes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发送16位地址*/
        SPI1_Send_Byte((uint8_t) (COMMON_R|RWB_WRITE|VDM));                /*发送控制字节*/
        for(i=0;i<size;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发送数据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PI1_Send_Byte(*addr++);
        }
        W5500_CS_High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片选拉高,关闭SPI通讯*/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*@brief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读W5500 common寄存器        1个字节数据
        *@param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offest:        是基于公共寄存器基地址的偏移量
        *@retval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一个字节的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8_t W5500_Read1Byte_common(uint16_t offest)
{
        uint8_t i;
        W5500_CS_Low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CS片选置底,开始SPI通讯*/
        SPI1_Send_Short(offes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发送16位地址*/
        SPI1_Send_Byte(COMMON_R|RWB_READ|VDM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发送控制字节*/
        i=SPI1_Read_Byt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接收数据*/
        W5500_CS_High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片选拉高,关闭SPI通讯*/

        return i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*@brief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读W5500 common寄存器        2个字节数据
        *@param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offest:        是基于公共寄存器基地址的偏移量
        *@retval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一个字节的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16_t W5500_Read2Byte_common(uint16_t offest)
{
        uint16_t i;
        W5500_CS_Low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CS片选置底,开始SPI通讯*/
        SPI1_Send_Short(offes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发送16位地址*/
        SPI1_Send_Byte(COMMON_R|RWB_READ|VDM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发送控制字节*/
        i=SPI1_Read_Byt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接收数据*/
        i*=256;
        i|=SPI1_Read_Byte();
        W5500_CS_High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片选拉高,关闭SPI通讯*/

        return i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*@brief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向W5500 socket_n 寄存器写1个字节数据
        *@param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选择socket_n寄存器,取值范围0—7
        *@param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offest:        是基于socket_n寄存器基地址的偏移量
        *@param        :          data        :        将要向寄存器写入的数据
        *@retval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5500_Write1Byte_socket_n(uint8_t n,uint16_t offest,uint8_t data)
{
        W5500_CS_Low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CS片选置底,开始SPI通讯*/
        SPI1_Send_Short(offes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发送16位地址*/
        SPI1_Send_Byte((uint8_t) (n*0x20+0x08|RWB_WRITE|VDM));/*发送控制字节*/
        SPI1_Send_Byte(data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发送8位数据*/
        W5500_CS_High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片选拉高,关闭SPI通讯*/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*@brief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向W5500 socket_n 寄存器写2个字节数据
        *@param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选择socket_n寄存器,取值范围0—7
        *@param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offest:        是基于socket_n寄存器基地址的偏移量
        *@param        :          data        :        将要向寄存器写入的数据
        *@retval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5500_Write2Byte_socket_n(uint8_t n,uint16_t offest,uint16_t data)
{
        W5500_CS_Low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CS片选置底,开始SPI通讯*/
        SPI1_Send_Short(offes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发送16位地址*/
        SPI1_Send_Byte((uint8_t) (n*0x20+0x08|RWB_WRITE|VDM));/*发送控制字节*/
        SPI1_Send_Byte((uint8_t)(data/256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发送高8位数据*/
        SPI1_Send_Byte((uint8_t)(data%256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发送低8位数据*/
        W5500_CS_High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片选拉高,关闭SPI通讯*/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*@brief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向W5500 socket_n 寄存器写N个字节数据
        *@param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选择socket_n寄存器,取值范围0—7
        *@param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offest:        是基于socket_n寄存器基地址的偏移量
        *@param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addr        :        写入数据的地址
        *@param        :          size        :        写入的数据字节数
        *@retval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5500_WriteNByte_socket_n(uint8_t n,uint16_t offest,uint8_t* addr,uint8_t size)
{
        uint8_t i;
        W5500_CS_Low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CS片选置底,开始SPI通讯*/
        SPI1_Send_Short(offes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发送16位地址*/
        SPI1_Send_Byte((uint8_t) (n*0x20+0x08|RWB_WRITE|VDM));/*发送控制字节*/
        for(i=0;i<size;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发送数据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PI1_Send_Byte(*addr);
                addr++;
        }
        W5500_CS_High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片选拉高,关闭SPI通讯*/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*@brief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读socket_n寄存器        1个字节数据
        *@param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选择socket,取值0-7
        *@param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offest:        是基于公共寄存器基地址的偏移量
        *@retval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一个字节的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8_t W5500_Read1Byte_socket_n(uint8_t n,uint16_t offest)
{
        uint8_t        i;
        W5500_CS_Low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CS片选置底,开始SPI通讯*/
        SPI1_Send_Short(offes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发送16位地址*/
        SPI1_Send_Byte((n*0x20+0x08)|RWB_READ|VDM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发送控制字节*/
        i=SPI1_Read_Byt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接收数据*/
        W5500_CS_High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片选拉高,关闭SPI通讯*/
        return i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*@brief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读socket_n寄存器        2个字节数据
        *@param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选择socket,取值0-7
        *@param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offest:        是基于公共寄存器基地址的偏移量
        *@retval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两个字节的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16_t W5500_Read2Byte_socket_n(uint8_t n,uint16_t offest)
{
        uint16_t        i;
        W5500_CS_Low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CS片选置底,开始SPI通讯*/
        SPI1_Send_Short(offes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发送16位地址*/
        SPI1_Send_Byte((n*0x20+0x08)|RWB_READ|VDM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发送控制字节*/
        i=SPI1_Read_Byt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接收数据*/
        i*=256;
        i|=SPI1_Read_Byte();
        W5500_CS_High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片选拉高,关闭SPI通讯*/

        return i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*@brief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读socket_n寄存器        n个字节数据
        *@param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选择socket,取值0-7
        *@param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offest:        是基于公共寄存器基地址的偏移量
        *@param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addr        :        读取到的数据保存的地址
        *@param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size        :        读取的字节数
        *@retval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一个字节的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5500_ReadNByte_socket_n(uint8_t n,uint16_t offest,uint8_t* addr,uint8_t size)
{
        uint8_t i;
        W5500_CS_Low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CS片选置底,开始SPI通讯*/
        SPI1_Send_Short(offes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发送16位地址*/
        SPI1_Send_Byte((n*0x20+0x08)|RWB_READ|VDM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发送控制字节*/
        for(i=0;i<size;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接收数据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*addr=SPI1_Read_Byte();
                addr++;
        }
        W5500_CS_High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片选拉高,关闭SPI通讯*/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*@brief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W5500软件复位
        *@param        :
        *@retval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tatic void W5500_Soft_Reset()
{
        W5500_Write1Byte_common(MR,RST);
        delay_ms(5);
}
void W5500_Init()
{

        SPI_Config();
        W5500_GPIO_Config();
        W5500_INT_GPIO_Config();
        W5500_HardWare_Reset();
        W5500_Soft_Reset();
}

网友A:
測試可用
非常感謝

网友B(2019-12-13):
正在学习,非常谢谢

网友C(2024-04-17):
感谢,正好我调不通SPI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