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LM324的问题,正输入端大于负输入端 输出是低电平吗

楼主(2019-07-26):
请问 这句话 怎么理解?正输入端大于负输入端 输出是低电平吗

网友A:
UI输入端,电压高A2是输出负嘛。

网友B:
同相输入端 大于 反向输入端  输出 1
同相输入端 小于 反向输入端  输出 0
当  Ui  >  UR1`  时, U1  近似于正电源
当  Ui  >  UR2`  时, U2  近似于负电源
出不出负,要看你接的负电源是 0 还是 负

网友C:
这个应该是窗口比较器
同相输入端 大于 反向输入端  输出高电源
同相输入端 小于 反向输入端  输出低电源

网友D:
红框内的话说反了,就你这个图,是一个窗口比较器,一般设计成A2反相输入端点位U1-  比A2 同相端点位
U2+ 要大 . 当 U2+<Ui<U1-时, 运放A1、A2输出低电平, 三极管截至,LED不亮。当Ui>U1- 时,A1输出高电平,三极管导通LED亮 或Ui<U2+时,此时A2输出高电平,三极管导通LED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