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控制舵机源代码

楼主(2019-07-26):
可以控制两个舵机,IO口如果要改的话只要改宏定义就可以了,改的话别忘记改时钟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pwm.h"
int main(void)
{
u16 led0pwmval=0;
//u8 dir=1;
delay_init();       //延时函数初始化
LED_Init();     //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
TIM1_PWM_Init(1439,999);//不分频。PWM频率=72000/(899+1)=80Khz
    while(1)
{

//   led0pwmval=37;
//   TIM_SetCompare1(TIM1,led0pwmval);
//   TIM_SetCompare2(TIM1,led0pwmval);
//   delay_ms(10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度,延时1s
//
//     led0pwmval=60;//45度
//    TIM_SetCompare1(TIM1,60); //左右
//    TIM_SetCompare2(TIM1,50);  //上下
//    delay_ms(1000);
//
//
//     led0pwmval=93;    //90度
//    TIM_SetCompare1(TIM1,93);
//    TIM_SetCompare2(TIM1,100);
//    delay_ms(1000);

//  led0pwmval=125;        //135度
//  TIM_SetCompare1(TIM1,led0pwmval);
//  TIM_SetCompare2(TIM1,led0pwmval);
//  delay_ms(1000);
//
   led0pwmval=160;
   TIM_SetCompare1(TIM1,led0pwmval);
   TIM_SetCompare2(TIM1,led0pwmval);
   delay_ms(10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80度
}
}

网友A(2019-12-07):
f4的板子可以用吗?

网友B(2020-12-12):
非常感谢博主。

网友C(2021-02-16):
这样是驱动不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