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STM32 ADC转换的电压是谁的电压?

楼主(2019-07-26):
最近在用STM32写ADC转换程序,然后作为小白有个疑问,开始的时候觉得ADC测的是STM有关的电压值,但是看ADC可以用于测量多个模拟量的电压值,就不知道他测谁的电压值了,是测ADC对应的引脚上的电压值嘛?然后不同通道可以对应测引脚上连接电路的电压值?

网友A:
是测ADC对应的引脚上的电压值

网友B:
是的,如果引脚上有外围电路就是测的引入点的压值,如果没有一般就是浮空,通常1.6V左右,有波动。//

网友C:
你想想单片机为什么要集成ADC?当然是测引脚上的电压了

网友D:
是的,引脚的电压

网友E:
你配置他测哪个引脚,他就测量哪个引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测ADC对应的引脚上的电压值

那想再问一下触发器中断标记置1是硬件自动控制,是说计数达到了一定值然后就开启中断的意思嘛?

网友F:
是测管脚的电压,不同的通道会有不同的管脚的,还有要求你测的电压是不能超过3.3v的,如果需要测更高的电压,可以通过分压的方式去测得,然后通过小小的计算量就可以得到你想测的电压了

网友G:
如果没有一般就是浮空,通常1.6V左右,有波动

网友H:
引脚的电压,你可以用万用表测试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引脚的电压,你可以用万用表测试下

那想再问一下触发器中断标记置1是硬件自动控制,是说计数达到了一定值然后就开启中断的意思嘛?

网友I:
ADC是采集电压的,如果你把ADC对应的引脚,比如说是PA4,与单片机上别的引脚相连,那他测的就是该引脚上的电压,换言之,就是你把PA4和谁相连,测得的就是谁的电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想再问一下触发器中断标记置1是硬件自动控制,是说计数达到了一定值然后就开启中断的意思嘛?

触发器中断标记置1,就开启一次中断。

网友J:
引脚上的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