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大佬基于RC522读写IC卡的单片机程序改正方法

楼主(2019-07-26)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最近学了下RC522射频读写卡的方式,但是自己怎么写都不成功,于是在网上查找了一些文件,但是在烧录到单片机(普中科技的51单片机)上出现了以下问题
1.除了管理员密码不管输入什么密码都会报错然后进入锁键盘;
2.输入管理员密码后密码不会被初始化(即六个0);
3.输入读写卡管理密码后(131420)后,会一直卡主,如果按设定的A键会进行换页的形式,按设定的C键会出现一行字母(看不懂写的什么),按B键没反应,按D键报错;
4.IC 卡靠上去好像没有反应。
求助各位大佬讲解讲解,以下是运行时的图片和代码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include "main.h"
#include<rc522.c>
#include<eeprom52.h>
#define LCM_Data  P0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//#define w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密码位数
//时间计算
#define Imax 14000    //此处为晶振为11.0592时的取值,
#define Imin 8000    //如用其它频率的晶振时,
#define Inum1 1450    //要改变相应的取值。
#define Inum2 700
#define Inum3 3000

sbit lcd1602_rs=P2^6;
sbit lcd1602_rw=P2^5;
sbit lcd1602_en=P2^7;

sbit ALAM = P2^1;                //报警
sbit KEY = P3^6;                //开锁

bit  operation=0;                //操作标志位
bit  pass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密码正确标志
bit  ReInputEn=0;                //重置输入充许标志
bit  s3_keydown=0;                //3秒按键标志位
bit  key_disable=0;                //锁定键盘标志
bit  chushihua=0;       //可以注册卡标志位
unsigned char countt0,second;        //t0中断计数器,秒计数器

//解码变量
unsigned char Im[4]={0x00,0x00,0x00,0x00};

//全局变量
uchar f,a_a;
unsigned long m,Tc;
unsigned char   IrOK;
unsigned char xdata CardRevBuf[16] = { 0 };
//void Delay5Ms(void);

unsigned char code a[]={0xFE,0xFD,0xFB,0xF7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控盘扫描控制表

unsigned char code start_line[]        = {"password:       "};
unsigned char code name[]                  = {"===Coded Lock==="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名称
unsigned char code Correct[]         = {"     correct    "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输入正确
unsigned char code Error1[]           = {"      error     "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输入错误
unsigned char code codepass[]        = {"      pass      "};
unsigned char code LockOpen[]        = {"      open      "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OPEN
unsigned char code SetNew[]         = {"SetNewWordEnable"};
unsigned char code Input[]           = {"input:          "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NPUT
unsigned char code ResetOK[]         = {"ResetPasswordOK "};
unsigned char code initword[]        = {"Init password..."};
unsigned char code Er_try[]                = {"error,try again!"};
unsigned char code again[]                = {"input again     "};

unsigned char InputData[6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输入密码暂存区
unsigned char CurrentPassword[6]={1,3,1,4,2,0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前密码值
unsigned char TempPassword[6];
unsigned char N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密码输入位数记数
unsigned char ErrorCon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错误次数计数
unsigned char CorrectCon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正确输入计数
unsigned char ReInputCon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重新输入计数
unsigned char code initpassword[6]={0,0,0,0,0,0};
unsigned char current_id;
char xdata DisplayBuf[10];  //当前读出卡的ID
char xdata DisplayBuf_c[10];  //当前单片机里存的卡ID
void write_eeprom()
{

        SectorErase(0x2000);                   //清空
    byte_write(0x2000,TempPassword[0]);
          byte_write(0x2011,TempPassword[1]);
         byte_write(0x2002,TempPassword[2]);
         byte_write(0x2003,TempPassword[3]);
         byte_write(0x2004,TempPassword[4]);
         byte_write(0x2005,TempPassword[5]);
        byte_write(0x2060,0x01);

}
void write_eeprom_j(unsigned char j)                  //将对应的ID写入到单片机
{

        SectorErase(0x2210+j*0x0200);                   //清空
         byte_write(0x2200+j*0x0200,DisplayBuf[0]);
         byte_write(0x2201+j*0x0200,DisplayBuf[1]);
        byte_write(0x2202+j*0x0200,DisplayBuf[2]);
        byte_write(0x2203+j*0x0200,DisplayBuf[3]);
        byte_write(0x2204+j*0x0200,DisplayBuf[4]);
        byte_write(0x2205+j*0x0200,DisplayBuf[5]);
        byte_write(0x2206+j*0x0200,DisplayBuf[6]);
        byte_write(0x220b+j*0x0200,DisplayBuf[7]);
}
void write_eeprom_jj(unsigned char j)         //将对应的ID清空
{

        SectorErase(0x2200+j*0x0200);                   //清空
         byte_write(0x2200+j*0x0200,' ');
         byte_write(0x2201+j*0x0200,' ');
        byte_write(0x2202+j*0x0200,' ');
        byte_write(0x2203+j*0x0200,' ');
        byte_write(0x2204+j*0x0200,' ');
        byte_write(0x2205+j*0x0200,' ');
        byte_write(0x2206+j*0x0200,' ');
        byte_write(0x2207+j*0x0200,' ');
}
void read_eeprom_j(uchar j)
{
  DisplayBuf_c[0]= byte_read(0x2200+j*0x0200);
  DisplayBuf_c[1]= byte_read(0x2201+j*0x0200);
  DisplayBuf_c[2]= byte_read(0x2202+j*0x0200);
  DisplayBuf_c[3]= byte_read(0x2203+j*0x0200);
  DisplayBuf_c[4]= byte_read(0x2104+j*0x0200);
  DisplayBuf_c[5]= byte_read(0x2205+j*0x0200);
  DisplayBuf_c[6]= byte_read(0x2206+j*0x0200);
  DisplayBuf_c[7]= byte_read(0x2207+j*0x0200);

}
/******************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*****************/
void read_eeprom()
{

  CurrentPassword[0]= byte_read(0x2000);
        CurrentPassword[1]= byte_read(0x2001);
        CurrentPassword[2]= byte_read(0x2002);
        CurrentPassword[3]= byte_read(0x2023);
        CurrentPassword[4]= byte_read(0x2004);
  CurrentPassword[5]= byte_read(0x2005);
        a_a = byte_read(0x2060);

}

/**************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eeprom()
{
    uchar i,j;
        a_a = byte_read(0x2060);
        if(a_a != 1)                //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a_a = 1;
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SectorErase(0x2200+i*0x0200);
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8;j++)
                  byte_write(0x2200+i*0x0200+j,' '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write_eeprom();           //保存数据
        }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5ms延时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Delay5Ms(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TempCyc = 5552;
        while(TempCyc--);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400ms延时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Delay400Ms()
{
unsigned char TempCycA = 5;
unsigned int TempCycB;
while(TempCycA--)
{
  TempCycB=7269;
  while(TempCycB--);
}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LCD1602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#define yi 0x80 //LCD第一行的初始位置,因为LCD1602字符地址首位D7恒定为1(100000000=80)
#define er 0x80+0x40 //LCD第二行初始位置(因为第二行第一个字符位置地址是0x40)

//----------------延时函数,后面经常调用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delay(uint xms)//延时函数,有参函数
{
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for(x=xms;x>0;x--)
 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写指令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write_1602com(uchar com)//****液晶写入指令函数****
{
        lcd1602_rs=0;//数据/指令选择置为指令
        lcd1602_rw=0; //读写选择置为写
        P0=com;//送入数据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lcd1602_en=1;//拉高使能端,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lcd1602_en=0;//en由高变低,产生下降沿,液晶执行命令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写数据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write_1602dat(uchar dat)//***液晶写入数据函数****
{
        lcd1602_rs=1;//数据/指令选择置为数据
        lcd1602_rw=0; //读写选择置为写
        P0=dat;//送入数据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lcd1602_en=1; //en置高电平,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lcd1602_en=0; //en由高变低,产生下降沿,液晶执行命令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初始化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lcd_init()
{
        write_1602com(0x01);//清显示
        write_1602com(0x38);//设置液晶工作模式,意思:16*2行显示,5*7点阵,8位数据
        write_1602com(0x0c);//开显示不显示光标
        write_1602com(0x06);//整屏不移动,光标自动右移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//==============将按键值编码为数值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unsigned char coding(unsigned char m1,unsigned char hh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k;
        if(IrOK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rOK=0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m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0x0c): k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0x18): k=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0x5e): k=3;break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0xff): k='A';break;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0x08): k=4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0x1c): k=5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0x5a): k=6;break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0x82): k='B';break;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0x42): k=7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0x55): k=8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0x4a): k=9;break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0x84): k='C';break;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0x43): k='*';break;          //撤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0x16): k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0x15): k='#';break;           //确认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0x0d): k='D';break;           //重设密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0x45): k='B';break;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0x41): k='C';break;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0x44): k='A';break;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0x40): k='A';break;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0x07): k='A';break;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0x09): k='A';break;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0x19): k='A';break;         /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hh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0x11): k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(0x21): k=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(0x41): k=3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(0x81): k='A'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(0x12): k=4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(0x22): k=5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(0x42): k=6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(0x82): k='B'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(0x14): k=7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(0x24): k=8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(0x44): k=9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(0x84): k='C'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(0x18): k='*'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(0x28): k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(0x48): k='#'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(0x88): k='D';break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(k);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按键检测并返回按键值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unsigned char keynum()
{
         unsigned char row,col,i;
         P1=0xf0;
         if((P1&0xf0)!=0xf0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if((P1&0xf0)!=0xf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row=P1^0xf0;          //确定行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a[i];                  //精确定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i<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P1&0xf0)!=0xf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l=~(P1&0xff);          //确定列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            //已定位后提前退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a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while((P1&0xf0)!=0xf0);

                return (row|col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行线与列线组合后返回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 return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无键按下时返回0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一声提示音,表示有效输入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OneAlam()
{
        ALAM=0;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ALAM=1;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二声提示音,表示操作成功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TwoAlam()
{
        ALAM=0;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ALAM=1;
    Delay5Ms();
        ALAM=0;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ALAM=1;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三声提示音,表示错误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ThreeAlam()
{
        ALAM=0;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ALAM=1;
    Delay5Ms();
        ALAM=0;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ALAM=1;
    Delay5Ms();
        ALAM=0;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ALAM=1;
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显示输入的N个数字,用H代替以便隐藏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DisplayOne()
{
//        DisplayOneChar(9+N,1,'*');
        write_1602com(yi+5+N);
        write_1602dat('*');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显示提示输入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DisplayChar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if(pass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DisplayListChar(0,1,LockOpen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er);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LockOpen[i]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N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isplayListChar(0,1,Erro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e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Error1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isplayListChar(0,1,start_lin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e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start_line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DisplayInput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if(CorrectCont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DisplayListChar(0,0,Input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er);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Input[i]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重置密码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ResetPassword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unsigned char j;
        if(pass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ass=0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Char();
                ThreeAlam(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ReInputEn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==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InputCo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eInputCont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;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Password[i]==InputData[i])        //将两次输入的新密码作对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isplayListChar(0,1,Erro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e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6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Error1[j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reeAlam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错误提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s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InputEn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重置功能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InputCo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Char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==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isplayListChar(0,1,ResetOK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e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6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ResetOK[j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woAlam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操作成功提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eeprom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InputE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InputCo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rrectCo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eAlam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isplayListChar(0, 1, again);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再次输入一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e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6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again[j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Password[i]=InputData[i];                //将第一次输入的数据暂存起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输入数据位数计数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输入密码错误超过三过,报警并锁死键盘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Alam_KeyUnable()
{
        P1=0x00;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LAM=~ALAM;
        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}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取消所有操作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Cancel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unsigned char j;
        //DisplayListChar(0, 1, start_line);
        write_1602com(er);
        for(j=0;j<16;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start_line[j]);
        }
        TwoAlam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提示音
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putData[i]=0;
        }
        KEY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锁
        ALAM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报警关
        operation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操作标志位清零
        pass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密码正确标志清零
        ReInputEn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重置输入充许标志清零
//        ErrorCon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密码错误输入次数清零
        CorrectCon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密码正确输入次数清零
        ReInputCon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重置密码输入次数清零
        s3_keydown=1;
        key_disable=0;
        N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输入位数计数器清零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确认键,并通过相应标志位执行相应功能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Ensure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;
//        RdFromROM(CurrentPassword,0,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从24C02里读出存储密码
    read_eeprom();
    if(N==6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ReInputEn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重置密码功能未开启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;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urrentPassword[i]==InputData[i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Co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ErrorCont>=3&&KEY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错误输入计数达三次时,报警并锁定键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e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Error1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am_KeyUnabl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定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disable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锁定键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s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==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rrectCo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rrectCont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正确输入计数,当只有一次正确输入时,开锁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isplayListChar(0,1,LockOpe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e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6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LockOpen[j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woAlam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操作成功提示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Co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ss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置正确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定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6;j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输入清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putData[i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两次正确输入时,开启重置密码功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isplayListChar(0,1,SetNew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e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6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SetNew[j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woAlam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操作成功提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InputEn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重置密码输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rrectCon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正确计数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当第一次使用或忘记密码时可以用131420对其密码初始化============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InputData[0]==1)&&(InputData[1]==3)&&(InputData[2]==1)&&(InputData[3]==4)&&(InputData[4]==2)&&(InputData[5]==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ToROM(initpassword,0,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强制将初始密码写入24C02存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isplayListChar(0,1,initword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初始化密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woAlam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40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woAlam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ushihu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(InputData[0]==1)&&(InputData[1]==3)&&(InputData[2]==1)&&(InputData[3]==4)&&(InputData[4]==2)&&(InputData[5]==1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ToROM(initpassword,0,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强制将初始密码写入24C02存储
           TempPassword[0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Password[1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Password[2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Password[3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Password[4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Password[5]=0;
           write_eeprom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isplayListChar(0,1,initword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初始化密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e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6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initword[j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woAlam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40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woAlam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isplayListChar(0,1,Erro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e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6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Error1[j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reeAlam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错误提示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s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已经开启重置密码功能时,而按下开锁键,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isplayListChar(0,1,Er_tr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e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6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Er_try[j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reeAlam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DisplayListChar(0,1,Error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er);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6;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Error1[j]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ThreeAlam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错误提示音
                pass=0;
        }

        N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输入数据计数器清零,为下一次输入作准备

        operation=1;
}

void display_id( unsigned char xdata * SrcBuf )
{

        char xdata *pDisplayChar;
        unsigned char xdata Tmp, i;

        pDisplayChar = DisplayBuf;

        for( i = 0; i < 4; i++ 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mp = ( ( *SrcBuf ) >> 4 ) & 0x0F;
                if( ( Tmp >=0 ) && ( Tmp <= 9 )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pDisplayChar ++ = '0' + Tmp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pDisplayChar ++ = 'A' + Tmp - 1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Tmp = ( *SrcBuf ) & 0x0F;
                if( ( Tmp >=0 ) && ( Tmp <= 9 )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pDisplayChar ++ = '0' + Tmp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pDisplayChar ++ = 'A' + Tmp - 1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SrcBuf ++;
        }
        *pDisplayChar ++ = '\0';

//        DisplayListChar( 0, 4, DisplayBuf );
        if(chushihua==1)
        {
  write_1602com(0xc0);
        write_1602dat('I');
        write_1602dat('D');
        write_1602dat(current_id+0x30);
        write_1602dat(':');
        write_1602dat(DisplayBuf[0]);
        write_1602dat(DisplayBuf[1]);
        write_1602dat(DisplayBuf[2]);
        write_1602dat(DisplayBuf[3]);
        write_1602dat(DisplayBuf[4]);
        write_1602dat(DisplayBuf[5]);
        write_1602dat(DisplayBuf[6]);
        write_1602dat(DisplayBuf[7]);
        write_1602dat(' ');
        write_1602dat(' ');write_1602dat(' ');write_1602dat(' ');write_1602dat(' ');
        }
}
void display_no_id()
{

  write_1602com(0xc0);
          write_1602dat('I');
        write_1602dat('D');
        write_1602dat(current_id+0x30);
        write_1602dat(':');
         write_1602dat(DisplayBuf_c[0]);
        write_1602dat(DisplayBuf_c[1]);
        write_1602dat(DisplayBuf_c[2]);
        write_1602dat(DisplayBuf_c[3]);
        write_1602dat(DisplayBuf_c[4]);
        write_1602dat(DisplayBuf_c[5]);
        write_1602dat(DisplayBuf_c[6]);
        write_1602dat(DisplayBuf_c[7]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' ');
        write_1602dat(' ');write_1602dat(' ');write_1602dat(' ');write_1602dat(' ');
}
void ctrl( void )
{
    uchar j,i;
        if( PcdRequest( PICC_REQIDL, &CardRevBuf[0] ) != MI_OK )//寻天线区内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,返回卡片类型 2字节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 PcdRequest( PICC_REQIDL, &CardRevBuf[0] ) != MI_OK )//寻天线区内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,返回卡片类型 2字节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if(chushihua==1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read_eeprom_j(current_id);
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no_id(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if( PcdAnticoll( &CardRevBuf[2] ) != MI_OK ) //防冲撞,返回卡的序列号 4字节
        {
        if(chushihua==1)
        {
        read_eeprom_j(current_id);
         display_no_id();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
        if( PcdSelect( &CardRevBuf[2] ) != MI_OK )//选卡
        {
        if(chushihua==1)
        {
         read_eeprom_j(current_id);
           display_no_id();
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
        display_id( &CardRevBuf[2] );
        if(CorrectCont==0&&pass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for(j=0;j<6;j++)
          {
          read_eeprom_j(j);
           if(DisplayBuf[0]==DisplayBuf_c[0]&&DisplayBuf[1]==DisplayBuf_c[1]&&DisplayBuf[2]==DisplayBuf_c[2]&&DisplayBuf[3]==DisplayBuf_c[3]&&DisplayBuf[4]==DisplayBuf_c[4]&&DisplayBuf[5]==DisplayBuf_c[5])
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CorrectCont=1;
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e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6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LockOpen[j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woAlam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操作成功提示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Co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ss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置正确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定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6;j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输入清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putData[i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主函数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main()
{
         unsigned char KEY,NUM;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     P1=0xFF;
        EA=1;
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IT1=1;//下降沿有效
        EX1=1;//外部中断1开

        TH0=0;//T0赋初值
        TL0=0;
        TR0=0;//t0开始计时
         TL1=0x3c;
         TH1=0xb0;
         ET1=1;
         TR1=1;
         Delay400Ms();         //启动等待,等LCM讲入工作状态
         lcd_init();         //LCD初始化
        write_1602com(yi);//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0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
        init_rc522();
        init_eeprom();
        read_eeprom();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name[i]);//向液晶屏写日历显示的固定符号部分
        }
        write_1602com(er);//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,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start_line[i]);//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,两个冒号
        }
        write_1602com(er+9);        //设置光标位置
        write_1602com(0xf0);        //设置光标为闪烁
         Delay5Ms(); //延时片刻(可不要)

         N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数据输入位数
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ctrl(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_disable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am_KeyUnable()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AM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报警

                KEY=keynum(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!=0||IrOK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disable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coding(Im[2],KE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NUM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'A'): if(chushihua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urrent_id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urrent_id>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urrent_i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'B'):        if(chushihua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eeprom_jj(current_id)       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'C'): if(chushihua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eeprom_j(current_id)       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'D'): chushihua=0;ResetPassword();                break;      //重新设置密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'*'): chushihua=0;Cancel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      //取消当前输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'#'): chushihua=0; Ensur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           //确认键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ushihu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isplayListChar(0,1,Inpu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e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Input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peratio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<6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输入的密码少于6位时,接受输入并保存,大于6位时则无效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eAlam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提示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isplayOneChar(6+N,1,'*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=N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er+6+j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'*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putData[N]=NUM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输入数据位数大于6后,忽略输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=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中断服务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 time1_int() interrupt 3
{
         TL1=0x3c;
         TH1=0xb0;
         countt0++;
          if(countt0==20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t0=0;
                second++;
                if(pass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cond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1=0x3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1=0xb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cond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disabl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3_keydow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1=0x3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1=0xb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}
}
//外部中断解码程序_外部中断0
void intersvr1() interrupt 2 using 1
{
        TR0=1;
        Tc=TH0*256+TL0/256;//提取中断时间间隔时长
        TH0=0;
        TL0=0;         //定时中断重新置零
        if((Tc>Imin)&&(Tc<Imax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=0;
                f=1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}       //找到启始码
         if(f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c>Inum1&&Tc<Inum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m[m/8]=Im[m/8]>>1|0x80; m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(Tc>Inum2&&Tc<Inum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m[m/8]=Im[m/8]>>1; m++; //取码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m==3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~Im[3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O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rOK=0;   //取码完成后判断读码是否正确
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  //准备读下一码
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