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速入门msp430fr6989之流水灯篇 有遗漏会补充

楼主(2019-07-26):
1、首先硬件上有FET字样,设置如下图,先测试流水灯,代码如下。
【注】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这条语句与WDTCTL = WDTPW | WDTHOLD;对硬件的区别是当点击软件的break按钮,一个是默认的上电模式led灯不会灭,另外一种会灭。
PM5CTL0 &=~LOCKLPM5;这个语句缺少了会使io口无法被配置。
在调试阶段是无法对其中修改的代码进行编译的,需要暂停下来进行编译再调试。
我这里的两个led灯分别在P1.0和P9.7口
P1DIR是将什么设为输出,如P1DIR |= BITO("|="为或等于,BIT0代表P1.0管脚);而PIOUT代表输出,P1OUT|=BIT0输出高电平。)
#include "msp430fr6989.h"
#include <stdint.h>
#include <stdlib.h>
#include <stdio.h>
//#include <driverlib.h>
//sf_bsl430烧录
void delay(int z){
int x,y;
for(x=z;x>0;x--)
for(y=100;y>0;y--);
}

void main() {
   uint32_t i;
      WDTCTL = WDTPW | WDTHOLD;//默认上电开门狗是开启的,所以这里暂停

      delay(500);
      P1OUT &= ~BIT0;//低电平为0 高电平为1 设置p1.0高电平
      P1DIR |=  BIT0;//输入为0 输出为1 设置为p1.0输出
      P9OUT &=~BIT7;//低电平为0 高电平为1 设置高电平
      P9DIR |=  BIT7;//输入为0 输出为1 设置为输出
      PM5CTL0 &=~LOCKLPM5;//解除io被锁定的状态,可使其被配置

while(1)//死循环
  {
   P1OUT |=BIT0;
   P9OUT &=~BIT7;
   for(i=10000;i>0;i--);//设置延时以便时间足够打通二极管
   P1OUT &=~BIT0;
   P9OUT |=BIT7;
   for(i=10000;i>0;i--);

  }

}

msp430frxx(用户指南).pdf

网友A:
PM5CTL0 &=~LOCKLPM5; 是为了推出高阻态
P1OUT &= ~BIT0;//低电平为0 高电平为1 设置p1.0高电平(这句话是把P1.0口设为低电平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