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STM32的esp8266初学者配置与程序调试1

楼主:
#
一 器件
我使用的是esp8266-01 不同类型有不同的功能 只是功能多少 买的是六七块吧
STM32F767,原子的,

主要是利用 ESP8266在AP模式下的配置,通过TCP协议

可以看我后来的帖子 关于esp8266的一些初始化 指令 还有 关于刷固件的问题
二电路图
2.1产品原理图
   2.2 引脚定义图 2.3接线图

主要是esp8266 的CH和VCC要接3.3V 切记不要接错  GND连GND    RXD/TXD反接  ,GPIO0是在刷固件的时候才使用 接5跟线就可以,剩下的悬空。
如果更改波特率不行 可以看我发布的别的帖子(正在出);
在附件里面 不知道怎么可以显示
三程序

3.主要程序
3.1 esp8266初始化 首先我们根据灯的状态判断esp8266是否配置好, 然后紧接着一段初始化程序,不懂的可以看手册 ,我会放在附件里, 如果更改波特率不行 可以看我发布的别的帖子;
3.2 串口接受部分 根据esp8266通过tcp协议传输过来的,+IPD,0,1:想要发的;
例如:+IPD,0,1:1  串口保存的数据是1 然后判断执行相应的指令
3.3 主程序 亮灯.灭灯  ,我使用的是串口一 波特率115200
四 APP
可以在自己的下载商店里搜索TCP 连接
这个按钮都可以编辑,按下发什么,弹出发什么 ,我设置的亮灯为 1 灭灯 为 2 对应程序中的 49和50

这个地址就是IP ,端口号就是在初始化的时候AT+CIPSERVER=1,8080 打开serve为1, 端口号 8080;
第一次发帖 有很多不足 多多包涵
附件中有程序 和 esp8266的手册 还有 我最喜欢的xcom串口

网友A(2021-10-30):
测试了AP的程序,大佬6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