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的IO状态 上电瞬间会失控吗?

楼主(2019-07-27):
我想用STM32驱动一组达林顿管,和一组MOS

用高电平触发的话 上电瞬间会不会失控?

对于高电平驱动和低电平驱动,对STM32有没有区别??

如果低电平驱动安全的话,他如何驱动高电平使能的元件?比如ULN2003这类

以及N MOS

网友A:
大部分IO引脚,上电瞬间是悬空状态,只要在外部加个上拉/下拉电阻,就可以设定上电复位期间的电平;
有小部分IO在上电复位期间是高电平/低电平,如JTAG引脚;
所以看看芯片手册,注意一下就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部分IO引脚,上电瞬间是悬空状态,只要在外部加个上拉/下拉电阻,就可以设定上电复位期间的电平;
有小 ...

谢谢,我看手册上写 大部分IO是浮空输入状态,小部分JTAG SWD是上拉和下拉状态

如果是这样的话,我使用普通IO驱动的话是不是就不用考虑低电平驱动安全还是高电平驱动安全了?

直接按需要使用,达林顿我使用高电平驱动

有一路MOS驱动我有点拿不准, IRF3205 NMOS, 直接使用IO怕是驱动不起来  考虑加一个前级三极管,如果使用 NPN三极管 那么需要使用射级输出驱动N MOS 栅极,或者是使用 PNP三极管的集电极输出

这2种方式我不知道使用哪种更合适

网友A:
一般是后一种,因为M32的电源是3.3V,射极输出的电压一般不足于驱动MO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是后一种,因为M32的电源是3.3V,射极输出的电压一般不足于驱动MOS

谢谢!  请问NPN管 射级输出的电压不是等于集电极电压减去结压差吗?比如 我的电源电压是12V 直接连接集电极 减去结压差 12V-0.7v=11.3v 三极管是电流型驱动, 基级 3.3V 电流应该是够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!  请问NPN管 射级输出的电压不是等于集电极电压减去结压差吗?比如 我的电源电压是12V 直接连接集 ...

基极怎么接?画个图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