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VR单片机I2C总线程序

楼主(2019-07-27):
#include "iom16v.h"

/*I2C总线主机模式错误处理*/
void error(unsigned char type) {

        switch (type & 0xF8)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x20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址址写失败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stop 停止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WCR = (1 << TWINT) | (1 << TWEN) | (1 << TWSTO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0x30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数据写失败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stop 停止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WCR = (1 << TWINT) | (1 << TWEN) | (1 << TWSTO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0x38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仲裁失败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0x48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址址读失败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stop 停止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WCR = (1 << TWINT) | (1 << TWEN) | (1 << TWSTO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}

/*I2C总线单字节写入*/
unsigned char twi_write(unsigned char addr, unsigned char dd) {

        TWBR = 2;

        /*start 启动*/
        TWCR = (1 << TWINT) | (1 << TWSTA) | (1 << TWEN);
        while (!(TWCR & (1 << TWINT)));
        if ((TWSR & 0xF8) != 0x08) {
                error(TWSR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/*SLA_W 芯片地址*/
        TWDR = 0xA0;
        TWCR = (1 << TWINT) | (1 << TWEN);
        while (!(TWCR & (1 << TWINT)));
        if ((TWSR & 0xF8) != 0x18) {
                error(TWSR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/*addr 操作地址*/
        TWDR = addr;
        TWCR = (1 << TWINT) | (1 << TWEN);
        while (!(TWCR & (1 << TWINT)));
        if ((TWSR & 0xF8) != 0x28) {
                error(TWSR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/*dd 写入数据*/
        TWDR = dd;
        TWCR = (1 << TWINT) | (1 << TWEN);
        while (!(TWCR & (1 << TWINT)));
        if ((TWSR & 0xF8) != 0x28) {
                error(TWSR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/*stop 停止*/
        TWCR = (1 << TWINT) | (1 << TWEN) | (1 << TWSTO);
        return 1;
}

/*I2C总线单字节读取*/
unsigned char twi_read(unsigned char addr, unsigned char *dd) {

        TWBR = 2;

        /*start 启动*/
        TWCR=(1<<TWINT)|(1<<TWSTA)|(1<<TWEN);
        while(!(TWCR&(1<<TWINT)));
        if ((TWSR & 0xF8) != 0x08) {
                error(TWSR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/*SLA_W 芯片地址*/
        TWDR = 0xA0;
        TWCR = (1 << TWINT) | (1 << TWEN);
        while (!(TWCR & (1 << TWINT)));
        if ((TWSR & 0xF8) != 0x18) {
                error(TWSR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/*addr 操作地址*/
        TWDR = addr;
        TWCR = (1 << TWINT) | (1 << TWEN);
        while (!(TWCR & (1 << TWINT)));
        if ((TWSR & 0xF8) != 0x28) {
                error(TWSR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/*start 启动*/
        TWCR = (1 << TWINT) | (1 << TWSTA) | (1 << TWEN);
        while (!(TWCR & (1 << TWINT)));
        if ((TWSR & 0xF8) != 0x10) {
                error(TWSR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/*SLA_R 芯片地址*/
        TWDR = 0xA1;
        TWCR = (1 << TWINT) | (1 << TWEN);
        while (!(TWCR & (1 << TWINT)));
        if ((TWSR & 0xF8) != 0x40) {
                error(TWSR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/*读取数据*/
        TWCR = (1 << TWINT) | (1 << TWEN);
        while (!(TWCR & (1 << TWINT)));
        if ((TWSR & 0xF8) != 0x58) {
                error(TWSR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*dd = TWDR;

        /*stop 停止*/
        TWCR = (1 << TWINT) | (1 << TWSTO) | (1 << TWEN);
        return 1;
}

网友A(2019-11-05):
太好了 感謝板主分享 是一個完整的案例分享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太好了 感謝板主分享 是一個完整的案例分享

太好了,可以试试显示屏驱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