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之三极管控数码管源程序+电路-初学者

楼主(2019-07-27):
程序包含静态显示 和 计数  消隐问题都在程序中解决(本程序是用共阳数码管)一原理图
1.1数码管引脚图

2.2关于共阳与共阴的区别
//共阳数码管 段位全部接正极  段位数码管 置零亮
2.3电路图
程序使用的是共阳数码管

二程序
主程序解释:共阳数码管,三极管控制,通过先关闭数码管的位选,为什么要关闭位选呢?是因为要去消隐,因为数码管利用的是余晖效应 他们并不是同时显示的而是一个接着一个显示的,
例如 你打开一个数码管 延时1ms,人眼是看不到的,所以看的时候是同时显示的。
2.1延时函数
使用的是0us,防止数码管过快

2.2数码管程序  图上有解释
2.3主程序  利用的是定时器,在后面有程序源码。

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uchar code ddata[]={             //共阳数码管 段位全部接正极  段位数码管 置零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c0,//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9,//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a4,//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b0,//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99,//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92,//5                  1001 0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82,//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8,//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80,//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90,//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88,//A          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83,//b          1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c6,//C          1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86,//E        1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9c,//F        1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89,//H        1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c7,//L        1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ab,//n        1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e3,//u        1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8c,//P        1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bf,//-        2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a3,//o        2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f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} ;
uchar code wdata[]={          //位选 是让第几个数码管亮 从左到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e,//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d,//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b,//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7,//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;
int a = 5210,count0;

void delay1(uint z)  //延时函数
{
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for(x = z;x > 0;x --)
                for(y = 12;y > 0;y --);

}
void time_ds()  //定时器配置函数
{
        TMOD = 0x01; //0x89 只能字节 定时器0 16模式定时器
        TH0 = 0x4b;//50ms
        TL0 = 0xfe;
        TR0 = 1;  //打开定时器
}

void delay(void)   //误差 0us 数码管延时专用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a,b,c;
        for(c=1;c>0;c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b=222;b>0;b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a=5;a>0;a--);
}

void display(int a) //数码管显示函数
{
           int g,s,b,q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 = a % 10;    //取走形参的个位十位百位,千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 = a / 10 % 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= a / 100 % 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 = a / 1000 % 1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 = 0xff;  //关闭数码管的位选 全部  防止产生重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ddata[g]; //为数码管的段位赋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 = wdata[0];  // 接通数码管的位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);  //延迟   延迟不要过大 防止重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 = 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ddata[s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 = wdata[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 = 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ddata[b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 = wdata[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 = 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ddata[q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 = wdata[3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
}
/*
        共阳数码管 ,三极管空  通过先关闭数码管的位选
为什么要先关闭位选  ,是因为要去“消影”,因为数码管利用余晖效应 他们并不是同时显示的而是一个接着一个显示的
例如 你打开一个数码管 延时1ms 人眼是看不到的 ,所以人看的时候是同时显示的 。
        不懂可以看        锁存器控制 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10971-1.html

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time_ds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a);  //数码管显示函数
        //        delay1(); //延迟 496+4 0.5秒
                if(TF0 ==1) // 溢出 则TF = 0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F0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 = (65535 - 46082)/256;        //50ms 两种书写方法 一种十六进制 一种这个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 = (65535 - 46082)%25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0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0 == 20) //溢出等于0  50*20一秒走一次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0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--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a == 0)   //如果a减到0则 赋初值 52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= 5210;
        }

}

网友A(2019-09-11):
标记参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