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103c8t6小车巡线demo程序

楼主(2019-07-27):
stm32f103c8t6小车巡线

#include "main.h"
//直接使用下面这个函数输出对应IO的PWM波,用来控制舵机,底盘电机等
//void PWM_OUT(int A0 ,int A1 int A2 ,int A3 ,int A6 ,int A7 ,int B0 ,int B1 ,int B6 ,int B7 ,int B8 ,int B9 )   //赋值0-1000  占空比0-100%

//使用以下宏定义读取IO口状态
//#define READ_B3    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3)//读取B3电平
//#define READ_B4    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4)//读取B4电平
//#define READ_B5    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5)//读取B5电平
//#define READ_B13    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13)//读取B13电平
//#define READ_B14    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14)//读取B14电平
//#define READ_B15    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15)//读取B15电平

//使用以下宏定义输出IO口状态
//#define OUT_ON_A4    GPIO_SetBits(GPIOA,GPIO_Pin_4);//A4输出高电平
//#define OUT_OFF_A4   GPIO_ResetBits(GPIOA,GPIO_Pin_4);//A4输出低电平
//#define OUT_ON_A5    GPIO_SetBits(GPIOA,GPIO_Pin_5);//A5输出高电平
//#define OUT_OFF_A5   GPIO_ResetBits(GPIOA,GPIO_Pin_5);//A5输出低电平
//#define OUT_ON_A8    GPIO_SetBits(GPIOA,GPIO_Pin_8);//A8输出高电平
//#define OUT_OFF_A8   GPIO_ResetBits(GPIOA,GPIO_Pin_8);//A8输出低电平
//#define OUT_ON_A11    GPIO_SetBits(GPIOA,GPIO_Pin_11);//A11输出高电平
//#define OUT_OFF_A11   GPIO_ResetBits(GPIOA,GPIO_Pin_11);//A11输出低电平
//#define OUT_ON_A12    GPIO_SetBits(GPIOA,GPIO_Pin_12);//A12输出高电平
//#define OUT_OFF_A12   GPIO_ResetBits(GPIOA,GPIO_Pin_12);//A12输出低电平
//#define OUT_ON_A15    GPIO_SetBits(GPIOA,GPIO_Pin_15);//A15输出高电平
//#define OUT_OFF_A15   GPIO_ResetBits(GPIOA,GPIO_Pin_15);//A15输出低电平

int time=5000;
int main(void)
{

    LED_Configuration(); //B12
    TIM2_pwm_init();    //A0 A1 A2 A3
    TIM3_pwm_init();    //A6 A7 B0 B1
    TIM4_pwm_init();    //B6 B7 B8 B9
    Output_init();      //A4 A5 A8 A11 A12 A15
    Input_init();       //B3 B4 B5 B13 B14 B15
    //预留B10 B11/A9 A10 以后可以用来做串口或软件IIC
    while(1)
    {
    PWM_OUT(0,0,0,0,0,0,0,0,0,0,0,0);
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LED_Pin);
    delay_ms(time);
    GPIO_SetBits(GPIOB,LED_Pin);
    delay_ms(time);
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