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测频率程序误差较大,但是方波没问题

楼主(2019-07-27):
麻烦大家看看 我写的这个程序 测量方波频率没什么问题可是测量其他波形频率的时候 误差很大
顺便想问问测量脉宽的思路是什么?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sbit DU = P2^6;//数码管段选
sbit WE = P2^7;//数码管段选
sbit LED1 = P1^0;//LED1
//共阴数码管段选表0-9
uchar  code tabel[]= {0x3F, 0x06, 0x5B, 0x4F, 0x66, 0x6D, 0x7D, 0x07, 0x7F, 0x6F,};
long uint mSec;//毫秒和秒储存变量
long uint freq;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函数        : delay(uint z)
参数        :z 延时毫秒设定,取值范围0-65535
返回值        :无
描述        :12T/Fosc11.0592M毫秒级延时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void delay(uint z)
{
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for(x = z; x > 0; x--)
                for(y = 114; y > 0 ; y--);
}
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函数        :display(uchar i)
参数        :i 显示数值,取值范围0-255
返回值        :无
描述        :三位共阴数码管动态显示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void display(uchar i)
{
        uchar A,B,C,D,E,F,G,H;
        A = i % 100000000 / 1000000;
        B = i % 10000000 / 1000000;
        C = i % 1000000 / 100000;
        D =        i % 100000 / 10000;
        E =        i % 10000 / 1000;
        F = i % 1000 / 100; //236 / 100  = 2
    G = i % 100 / 10;        //236 % 100 / 10 = 3
        H = i % 10;//236 % 10 =6

        //第一位数码管
        P0 = 0XFF;//清除断码
        WE = 1;//打开位选锁存器
        P0 = 0XFE; //1111 1110
        WE = 0;//锁存位选数据
        DU = 1;//打开段选锁存器
        P0 = tabel[A];//
        DU = 0;//锁存段选数据
        delay(1);

        //第二位数码管
        P0 = 0XFF;//清除断码
        WE = 1;//打开位选锁存器
        P0 = 0XFD; //1111 1101
        WE = 0;//锁存位选数据
        DU = 1;//打开段选锁存器
        P0 = tabel[B];//
        DU = 0;//锁存段选数据
        delay(1);

        //第三位数码管
        P0 = 0XFF;//清除断码
        WE = 1;//打开位选锁存器
        P0 = 0XFB; //1111 1011
        WE = 0;//锁存位选数据
        DU = 1;//打开段选锁存器
        P0 = tabel[C];//
        DU = 0;//锁存段选数据
        delay(1);

  //第四位数码管
        P0 = 0XFF;//清除断码
        WE = 1;//打开位选锁存器
        P0 = 0XF7; //1111 1101
        WE = 0;//锁存位选数据
        DU = 1;//打开段选锁存器
        P0 = tabel[D];//
        DU = 0;//锁存段选数据
        delay(1);

        //第五位数码管
        P0 = 0XFF;//清除断码
        WE = 1;//打开位选锁存器
        P0 = 0XEF; //1111 1101
        WE = 0;//锁存位选数据
        DU = 1;//打开段选锁存器
        P0 = tabel[E];//
        DU = 0;//锁存段选数据
        delay(1);

        //第六位数码管
        P0 = 0XFF;//清除断码
        WE = 1;//打开位选锁存器
        P0 = 0XDF; //1111 1101
        WE = 0;//锁存位选数据
        DU = 1;//打开段选锁存器
        P0 = tabel[F];//
        DU = 0;//锁存段选数据
        delay(1);

        //第七位数码管
        P0 = 0XFF;//清除断码
        WE = 1;//打开位选锁存器
        P0 = 0XBF; //1111 1101
        WE = 0;//锁存位选数据
        DU = 1;
        P0 = tabel[G];
        DU = 0;//锁存段选数据
        delay(1);

        //第八位数码管
        P0 = 0XFF;//清除断码
        WE = 1;//打开位选锁存器
        P0 = 0X7F; //1111 1101
        WE = 0;//锁存位选数据
        DU = 1;
        P0 = tabel[H];//打开段选锁存器
        DU = 0;//锁存段选数据
        delay(1);
}

void Timer_Config()
{
        //--定时器T1做计数器,工作方式1(16位定时器),只由TRx打开计数器--//
        //--定时器T0做定时器,工作方式1(16位定时器),只由TRx打开定时器--//
        TMOD=0x51;

        //--设置定时器晶振为12MHZ时定时50ms--//
        TH0=0x4b;//高八位 定时器
        TL0=0xfd;//低八位

//        TH1=0XFF;//计数器
        //TL1=0XFF;//计数器

        //--打开中断-//
        ET0=1;
        ET1=1;
        EA=1;

        //--打开定时器*/
        TR0=1;
        TR1=1;
}

void main()//main函数自身会循环
{
  unsigned long z;//设置一个局部变量z
  Timer_Config();//进入中断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R1 == 0) //当计数器停下的时候,表明计数完毕        判断是否到达一秒到达后读取TL TH的值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req = freq + TL1;         //读取TL的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req = freq + (TH1 * 256); //读取TH的值 高八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=freq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--显示完,重新计算下一次频率。--//
                    freq = 0;//将计算的频率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1 = 0; //将计数器的值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 = 1; //开启定时器 TR运行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1 = 1; //开启计数器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display(z); //数码管显示函数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函数名                :Timer0
*功  能         :定时器0的中断函数
*输         入         :无
*输  出               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//--12MHZ设置定时50ms的初值--//
        TH0=0x4b;
        TL0=0xfd;
        LED1=~LED1;
        mSec++;
        if(mSec == 20) //定时1秒到        20个50ms等于1秒 1000ms=1s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R0=0;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TR1=0;        //关闭计数器
                mSec = 0;  //秒数清零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函数名                :Timer1
*功  能         :定时器1的中断函数
*输         入         :无
*输  出               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Timer1() interrupt 3
{
        //--进入一次中断,表明计数到了65536--//
        freq=freq+65536;
//    TH1=0XFF;
//        TL0=0XFF;
}

网友A:
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你弄明白了没有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