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人员计数器+时钟程序设计

楼主:
设计要求:
1、实现0―9999范围计数。
2、要求使用红外发光二极管、光电管检测;
3、12864显示:进门人数,出门人数,房间里人数;
4、要求光电发射管与接收管有1米以上的间距

程序已通过清翔电子开发板完美测试    (可采用光敏、红外、热释电红外计数)

液晶端口
     DATA:P0.0~P0.7
         RS:P3.5
        RW:P3.6
         EN:P3.4
       PSB:P3.7

1302端口
     DAT:P1.1
     CLK:P1.0
     RST:P1.2

独立按键端口:P3.0~P3.3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
/  名称:人员计数器+时钟(12864显示)
/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<reg52.h>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用单片机头文件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"12864.c"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//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  变量范围0~255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   //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    变量范围0~65535

sbit hw_jin=P1^0;   //红外传感器IO口定义
sbit hw_chu=P1^1;   //红外传感器IO口定义

sbit sda=P1^3;             //数据线
sbit clk=P1^4;             //时钟线
sbit rst=P1^2;             //使能

sbit mode=P3^0;      //设置键
sbit s1  =P3^1;      //加键
sbit s2  =P3^2;      //减键
sbit yes =P3^3;             //调整确认键
sbit speak=P2^3;

sbit ACC0=ACC^0;         //累加器A低位
sbit ACC7=ACC^7;         //累加器A高位

uchar dis,temp,a,h,m,n;       //设置参数用
uchar set_num=80;             //设置倒计时数的启始值
uint num;                     //总数
uint jin,chu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   出
uchar sec,min,hour,day,mouth,year,week;
bit flag;

/***************写数据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byte(uchar dat)
{
        ACC=dat;
        rst=1;
        for(a=8;a>0;a--)
        {
         sda=ACC0;
         clk=0;
         clk=1;
         ACC=ACC>>1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读数据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read_byte()
{
        rst=1;
        for(a=8;a>0;a--)
        {
         ACC7=sda;
         clk=1;
         clk=0;
         ACC=ACC>>1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(ACC);
}

/*********向1302芯片写函数,指定写入地址,数据*********/
void write_1302(uchar add,uchar dat)
{
        rst=0;
        clk=0;
        rst=1;
        write_byte(add);
        write_byte(dat);
        clk=1;
        rst=0;
}

/*********从1302读数据函数,指定读取数据来源地址*******/
uchar read_1302(uchar add)
{
        uchar temp;
        rst=0;
        clk=0;
        rst=1;
        write_byte(add);
        temp=read_byte();
        clk=1;
        rst=0;
        return(temp);
}

/****************BCD码转十进制函数,输入BCD,返回十进制*******/
uchar BCD(uchar m)
{
uchar x;
x=m>>4;
return(x=x*10+(m&=0x0f));
}

/********1302芯片初始化子函数********/
void ds1302_init()
{
rst=0;
clk=0;
write_1302(0x8e,0x00); //允许写,禁止写保护
delay(30);
write_1302(0x8e,0x80); //打开写保护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1ms延时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ms(uint q)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q;i++)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20;j++);
}

/*************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_init()
{
        EA  =1;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TMOD=0X01;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、工作方式1
        ET0 =1;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TR0 =1;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定时器0定时
}

/******************红外计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hw_jin_dis()                   //红外计数
{
  if(hw_jin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数
{
   delayms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抖动
    if(hw_jin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仿真时修改hw_jin==0 可以直观看到计数
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确认
          jin++;
         if(jin>=9999)  jin=9999; //最大计9999
         num=jin-chu;             //计算总人数
          if(dis==0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lcd_pos(0,2);
    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jin%10000/1000]);
    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jin%1000/100]);
    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jin%100/10]);
    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jin%10]);
           lcd_pos(2,2);
    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num%10000/1000]);
    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num%1000/100]);
    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num%100/10]);
    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num%10]);
         }
    }
}
}

/******************红外计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hw_chu_dis()                //红外计数
{
  if(hw_chu==0)                 //计数
{
   delayms(1);                  //消抖动
   if(hw_chu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仿真时修改hw_chu==0 可以直观看到计数
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确认
      if(jin>chu)          chu++;
      if(chu>=9999) chu=9999;
      num=jin-chu;             //计算总人数
       if(dis==0)
      {
            lcd_pos(1,2);
 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chu%10000/1000]);
 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chu%1000/100]);
 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chu%100/10]);
 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chu%10]);
        lcd_pos(2,2);
 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num%10000/1000]);
 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num%1000/100]);
 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num%100/10]);
 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num%10]);
      }
    }
}
}

void time_display()
{
  lcd_pos(2,6);
  lcd_wdat(table[sec/10]);
  lcd_wdat(table[sec%10]);
  lcd_pos(1,6);
  lcd_wdat(table[min/10]);
  lcd_wdat(table[min%10]);
  lcd_pos(0,6);
  lcd_wdat(table[hour/10]);
  lcd_wdat(table[hour%10]);
  lcd_pos(3,1);
  lcd_wdat(table[year/10]);
  lcd_wdat(table[year%10]);
  lcd_pos(3,3);
  lcd_wdat(table[mouth/10]);
  lcd_wdat(table[mouth%10]);
  lcd_pos(3,5);
  lcd_wdat(table[day/10]);
  lcd_wdat(table[day%10]);
}
void key()
{
if(mode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次判断"模式"按键按下
{
  delay(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消抖
  if(mode==0){TR0=0;n++;}while(!mode);}
  if(n>6) {TR0=1;n=0;}

if(n!=0)
{
   if(s1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整+键
{
        delay(30);
if(s1==0)
{
  TR0=0;
   switch(n)
  {
        case 1:sec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键按动1次,调秒
                   if(sec==60)        sec=0;                   //秒超过59,再加1,就归零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pos(2,6);
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sec/10]);
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sec%10]);
                   temp=(sec)/10*16+(sec)%10;      //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00);          //允许写,禁止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0,temp);          //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调整后的秒数据BCD码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80);          //打开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case 2:min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键按动2次,调分
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==60)        min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数据加到60时自动变成0
                   lcd_pos(1,6);
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min/10]);
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min%10]);
                   temp=(min)/10*16+(min)%10;      //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00);          //允许写,禁止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2,temp);          //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80);          //打开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3:hour++;
                   if(hour==24) hour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数据加到24时自动变成0
                   lcd_pos(0,6);
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hour/10]);
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hour%10]);
                   temp=(hour)/10*16+(hour)%10;    //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00);          //允许写,禁止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4,temp);          //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调整后的小时数据BCD码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80);          //打开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4:day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键按动5次,调天
                   if(day==32)        day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天数据加到32时自动变成1
                   if(mouth==2){if(day==30)        day=1;}
                   if(mouth==4){if(day==31)        day=1;}
                   if(mouth==6){if(day==31)        day=1;}
                   if(mouth==9){if(day==31)        day=1;}
                   if(mouth==11){if(day==31)day=1;}
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pos(3,5);
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day/10]);
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day%10]);
                   temp=(day)/10*16+(day)%10;      //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00);          //允许写,禁止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6,temp);          //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调整后的日期数据BCD码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80);          //打开写保护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yh+10);
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5:mouth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键按动6次,调月
                   if(mouth>=13)        mouth=1;           //月数据加到12时自动变成1
           lcd_pos(3,3);
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mouth/10]);
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mouth%10]);
                   temp=(mouth)/10*16+(mouth)%10;  //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00);          //允许写,禁止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8,temp);          //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调整后的月份数据BCD码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80);          //打开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6:year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键按动7次,调年
                   if(year==100)         year=0;           //年数据加到100时自动变成0
                   lcd_pos(3,1);
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year/10]);
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year%10]);
           temp=(year)/10*16+(year)%10;    //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00);          //允许写,禁止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c,temp);          //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调整后的年份数据BCD码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80);          //打开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}
}
while(!s1);
}
}

if(n!=0)
{
if(s2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整+键
{
        delay(30);
if(s2==0)
{
  TR0=0;
   switch(n)
  {
        case 1:sec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键按动1次,调秒
                   if(sec==-1)        sec=59;                   //秒减到0时就归59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pos(2,6);
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sec/10]);
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sec%10]);
                   temp=(sec)/10*16+(sec)%10;      //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00);          //允许写,禁止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0,temp);          //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调整后的秒数据BCD码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80);          //打开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case 2:min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键按动2次,调分
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==-1)        min=59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数据减到0时自动变成59
                   lcd_pos(1,6);
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min/10]);
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min%10]);
                   temp=(min)/10*16+(min)%10;      //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00);          //允许写,禁止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2,temp);          //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80);          //打开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3:hour--;
                   if(hour==-1) hour=2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数据减到0时自动变成23
                   lcd_pos(0,6);
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hour/10]);
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hour%10]);
                   temp=(hour)/10*16+(hour)%10;    //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00);          //允许写,禁止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4,temp);          //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调整后的小时数据BCD码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80);          //打开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4:day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键按动5次,调天
                   if(day==0)        day=3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天数据减到0时自动变成31
                   if(mouth==2){if(day==-1)        day=29;}
                   if(mouth==4){if(day==-1)        day=30;}
                   if(mouth==6){if(day==-1)        day=30;}
                   if(mouth==9){if(day==-1)        day=30;}
                   if(mouth==11){if(day==-1)day=30;}
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pos(3,5);
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day/10]);
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day%10]);
                   temp=(day)/10*16+(day)%10;      //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00);          //允许写,禁止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6,temp);          //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调整后的日期数据BCD码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80);          //打开写保护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yh+10);
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5:mouth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键按动6次,调月
                   if(mouth==0)        mouth=12;           //月数据减到0时自动变成12
           lcd_pos(3,3);
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mouth/10]);
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mouth%10]);
                   temp=(mouth)/10*16+(mouth)%10;  //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00);          //允许写,禁止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8,temp);          //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调整后的月份数据BCD码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80);          //打开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6:year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键按动7次,调年
                   if(year==-1)         year=99;           //年数据减到0时自动变成99
                   lcd_pos(3,1);
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year/10]);
           lcd_wdat(table[year%10]);
           temp=(year)/10*16+(year)%10;    //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00);          //允许写,禁止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c,temp);          //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调整后的年份数据BCD码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80);          //打开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}
}
while(!s2);
}
}

if(n!=0)
{
  if(yes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整值确认键按下,保存设置的参数,直接退出调整状态,进入走时。
{
        delay(30);
  if(yes==0)
  {
     n=0;
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定时器
         temp=(sec)/10*16+(sec)%10;
  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00);
         write_1302(0x80,0x00|temp); //秒数据写入DS1302
  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80);
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time_display();
  }
  while(!yes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松开按键检测
}
}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计数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