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51单片机的简易计算器(带负数)

楼主(2019-07-27)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工程名:简易计算器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<reg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
//定义位选编码
#define WEI1  0xfe         //千位控制
#define WEI2  0xfd         //百位控制
#define WEI3  0xfb         //十位控制
#define WEI4  0xf7         //个位控制

//定义运算操作符代号
#define add 0x0c        //加
#define dec 0x0d        //减
#define        mul 0x0e        //乘
#define div 0x0f        //除
#define equ        0x0b        //等于
#define clr 0x0a        //清零

sbit P3_4=P3^4;
sbit P3_5=P3^5;
sbit P3_6=P3^6;
sbit P3_7=P3^7;

uchar step;                //操作步骤变量
uchar sybol;        //运算符号变量
uint  first;        //第一个操作数变量
uint  second;        //第二个操作数变量
uint  res;                //结果的变量
uint  tempres;        //中间结果的变量

uchar code table[] = 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 };//数字0~9的编码,共阴
uchar code err[] =         {   0x00,//NUL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79,//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50,//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50 //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;                 //单词 ERR的编码
void delayms(uint z)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z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=120;j>0;j--);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功能按键扫描程序
//返回值:有键按下,返回具体的键值,无键按下,返回0xff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uchar keyscan(void)
{
   unsigned char temp;   //用于检测按键的临时变量
    unsigned char key;
          P3=0xff;
      P3_4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行输出低电平
      temp=P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P3口数据
      temp=temp & 0x0f;           //临时变量高4位清零,保持低4位
      if (temp!=0x0f)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是否有键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10ms
          temp=P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P3口数据
          temp=temp & 0x0f;
          if (temp!=0x0f)            //再次判断是否有键按下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temp=P3;                    //有键按下,读取P3口数据
              temp=temp & 0x0f;
              switch(temp)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具体是哪个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e:key=3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d:key=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b:key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7:key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    temp=temp & 0x0f;
              while(temp!=0x0f)  //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 & 0x0f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key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P3=0xff;
      P3_5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二行输出低电平
      temp=P3;
      temp=temp & 0x0f;
      if (temp!=0x0f)
        {
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temp=temp & 0x0f;
          if (temp!=0x0f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    temp=temp & 0x0f;
              switch(temp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e:key=7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d:key=6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b:key=5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7:key=4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    temp=temp & 0x0f;
              while(temp!=0x0f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 & 0x0f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key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P3=0xff;
      P3_6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三行输出低电平
      temp=P3;
      temp=temp & 0x0f;
      if (temp!=0x0f)
        {
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temp=temp & 0x0f;
          if (temp!=0x0f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    temp=temp & 0x0f;
              switch(temp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e:key=1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d:key=1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b:key=9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7:key=8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    temp=temp & 0x0f;
              while(temp!=0x0f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 & 0x0f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key;
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
      P3=0xff;
      P3_7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四行输出低电平
      temp=P3;
      temp=temp & 0x0f;
      if (temp!=0x0f)
        {
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temp=temp & 0x0f;
          if (temp!=0x0f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    temp=temp & 0x0f;
              switch(temp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e:key=15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d:key=14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b:key=13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7:key=1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    temp=temp & 0x0f;
              while(temp!=0x0f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 & 0x0f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key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xff;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对两个数进行数学运算
//返回值:返回运算结果,结果为大于或等于零的整数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uint jisuan()
{
        uint result;
        switch(sybol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(add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ult = first + second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dec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ult = first - second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mul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ult = first * second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div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ult = first / second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result;
}

void init()                //变量初始化
{
        step = 0;
        first = 0;
        second = 0;
        res = 0;
        tempres = 0;
}

void display(uint dat)        //数码管显示数字
{
        uchar q,b,s,g;
        if(dat<0||dat>9999)        // 显示错误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2 = WEI1;
                P0 = err[0]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
                P2 = WEI2;
                P0 = err[1]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       P2 = WEI3;
                P0 = err[2]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
                P2 = WEI4;
                P0 = err[3]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q = dat/1000;
                b = (dat/100)%10;
                s = (dat/10)%10;
                g = dat%10;
                if(q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最高位数据为0时不显示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 = WEI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table[g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 = WEI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table[s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 = WEI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table[g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 = WEI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table[b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 = WEI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table[s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 = WEI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table[g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 = WEI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table[q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 = WEI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table[b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 = WEI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table[s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 = WEI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table[g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uchar key;
        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key=keyscan();
                if(step==0 && key<10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步;第一操作数按123+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rst = first*10 +key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连续按键按下进行数据组合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step==0 && (key>=12&&key<=15))  //功能键按下        ,进入第二步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ybol = ke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ep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step==1 && (key>12&&key<=15))   //第二次功能键按下,替换原功能键
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sybol = key; }
                if(step==1 && key<1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二个运算数据按下        ,进入第三步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ep = 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 = key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 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防止一次按键按下连续出现两个数,赋予一个大于15即可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step==2 && key<10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 = second*10 +key;
                if(step==2 && key==1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获得两个运算数据后,按下"="号键进行运算,进入第四步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 = jisua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rs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ep = 3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 == 1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下清除键"C",清0返回初始状态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ep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rs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 = 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step==0 || step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first);
                if(step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second);
                if(step==3)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res);
        }
}

网友A:
谢谢分享,正好需要

网友B(2019-10-02):
代码中哪个部分是负数的?

网友C:
322项 这一点我看不懂 怎么联系楼主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