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51单片机使用DHT11传感器在12864显示温度代码

楼主(2019-07-27):
#include "reg52.h"

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;
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;
typedef unsigned long ulong;
//显示
uchar code wen[];
uchar code du[];
uchar code mao_hao[];
uchar code num0[];
uchar code num1[];
uchar code num2[];
uchar code num3[];
uchar code num4[];
uchar code num5[];
uchar code num6[];
uchar code num7[];
uchar code num8[];
uchar code num9[];
/*uchar code numA[];
uchar code numB[];
uchar code numC[];
uchar code numD[];
uchar code numE[];
uchar code numF[];*/

uchar code shi[];
uchar code du[];

sbit cs=P1^1;
sbit reset=P1^0;
sbit rs=P3^0;
sbit sclk=P3^1;
sbit sid=P3^2;

//         延时
void delay(ulong i)
{
        ulong j;
        uint k;
        for(j=0;j<i;j++)
                for(k=0;k<110;k++);
}

//数据命令
void pen(uchar data1)
{
        uint i;
        cs=0;
        rs=1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lk=0;
                if(data1&0x80) sid=1;
                else sid=0;
                sclk=1;
                data1<<=1;
        }
        cs=1;
}

//指令命令
void tan(uchar data1)
{
        uint i;
        cs=0;
        rs=0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lk=0;
                if(data1&0x80) sid=1;
                else sid=0;
                sclk=1;
                data1<<=1;
        }
        cs=1;
}

//调用汉字
void dis_1616(uchar page,uchar lie,uchar *dp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uint j;
        for(j=0;j<2;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n(0xb0+page+j);//设计页地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n(0x10+((lie>>4)&0x0f));        //设计列高四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n(0x00+(lie&0x0f));        //设计列低四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en(*d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p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}

//调用数字
void dis_816(uchar page,uchar lie,uchar *dp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uint j;
        for(j=0;j<2;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n(0xb0+page+j);//设计页地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n(0x10+((lie>>4)&0x0f));        //设计列高四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n(0x00+(lie&0x0f));        //设计列低四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en(*d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p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}
//显示初始化
void cshua()
{
        reset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reset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tan(0xe2);         //软复位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tan(0x2f);         //打开升压VC,VS,VR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tan(0x23);         //粗调对比度,0x20~0x27
                tan(0x81);         //与下一条指令配套
                tan(0x20);         //细调对比度,
                tan(0xa2);         //偏压设计,1/9
                tan(0xaf);         //打开显示
}

//显示清屏
void clear(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uint j;
        for(j=0;j<8;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n(0xb0+j);//设计页地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n(0x10);        //设计列高四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n(0x00);        //设计列低四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28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en(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}

//调用图像
void clear1(uchar *dp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uint j;
        for(j=0;j<8;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n(0xb0+j);//设计页地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n(0x10);        //设计列高四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n(0x00);        //设计列低四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28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en(*d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p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}

sbit P2_0=P2^0;

uchar  U8FLAG;        //判断是否发送对应时间的辅助变量
uchar  U8count,U8temp;
uchar  U8T_data_H,U8T_data_L,U8RH_data_H,U8RH_data_L,U8checkdata;
uchar  U8T_data_H_temp,U8T_data_L_temp,U8RH_data_H_temp,U8RH_data_L_temp,U8checkdata_temp;
uchar  U8comdata;
uchar  count, count_r=0;
uchar  str[5]={"RS232"};
uchar  outdata[5];  //定义发送的字节数
uchar  indata[5];         //定义接收的字节数

//发送到串口
SendData(uchar *dp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5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utdata[i]=dp[i];
        }
        count = 1;
        SBUF=outdata[0];        //为了进入发送程序
}

/*SendData(uchar *a)
{
        outdata[0] = a[0];
        outdata[1] = a[1];
        outdata[2] = a[2];
        outdata[3] = a[3];
        outdata[4] = a[4];
        count = 1;
        SBUF=outdata[0];
} */

//延时
       void Delay1(uint j)
    {
        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        uchar x;
            for(x=j;j>0;j--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27;i++);
          }
    }

//延时10us
void  Delay_10us(void)
{
     uchar i;
     i--;
     i--;
     i--;
     i--;
     i--;
     i--;
}

//解码数据
void COM(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8FLAG=2;
                while((!P2_0)&&(U8FLAG++));                //判断是否发送完50us的低电平
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       U8temp=0;
                if(P2_0) U8temp=1;                //判断数据是0还是1
                U8FLAG=2;
                while((P2_0)&&(U8FLAG++));
                if(U8FLAG==1) break;        //超时跳出for循环

                U8comdata<<=1;
                U8comdata|=U8temp;
        }
}

//湿温度读取程序
void RH()
{
        //主机拉低18us
        P2_0=0;
        Delay1(180);
        //主机拉高20~40us
        P2_0=1;
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//主机设为输入 电平拉高
        P2_0=1;
        //判断是否为低电平,如果不为低电平则跳出
        if(!P2_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8FLAG=2;
                while((!P2_0)&&(U8FLAG++));                //判断是否发送完80us低电平
                U8FLAG=2;
                while((P2_0)&&(U8FLAG++));                //判断是否发送完80us高电平
                //数据接收状态
            COM();
            U8RH_data_H_temp=U8comdata;           //----温度高8位
            COM();
            U8RH_data_L_temp=U8comdata;           //----温度低8位
            COM();
            U8T_data_H_temp=U8comdata;           //----湿度高8位
            COM();
            U8T_data_L_temp=U8comdata;           //----湿度低8位
            COM();
            U8checkdata_temp=U8comdata;           //----校验 8位
            P2_0=1;                //数据校验

                U8temp=(U8T_data_H_temp+U8T_data_L_temp+U8RH_data_H_temp+U8RH_data_L_temp);
           if(U8temp==U8checkdata_temp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U8RH_data_H=U8RH_data_H_temp;                //----温度高8位== U8T_data_H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 U8RH_data_L=U8RH_data_L_temp;                //----温度低8位== U8T_data_L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U8T_data_H=U8T_data_H_temp;                //----湿度高8位== U8RH_data_H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 U8T_data_L=U8T_data_L_temp;                //----湿度低8位== U8RH_data_L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 U8checkdata=U8checkdata_temp;                //----校验 8位 == U8checkdata-----
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init1()
{
        TMOD=0X20;
        TH1=253;
        TL1=253;        //波特率9600
        TR1=1;

        TI=0;
        RI=0;

        SM0=0;
        SM1=1;        //选择串口工作方式
        EA=1;
        ES=1;        //串口中断允许位,用于串口收发中断
        REN=1;        //允许串口接收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uchar i,j;
        init1();

        SendData(str);   //发送到串口
        Delay1(1);       //延时100US(12M晶振)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//调用温湿度读取子程序
           RH();

           str[0]=U8RH_data_H;
           str[1]=U8RH_data_L;
           str[2]=U8T_data_H;
           str[3]=U8T_data_L;
           str[4]=U8checkdata;
           SendData(str);  //发送到串口
           Delay1(20000);        //读取模块数据周期不易小于 2S
           ES=0;
           cshua();
           clear();
           tan(0xc8);
           tan(0xa0);
           i=U8RH_data_H;
           j=i*0.5;

           dis_1616(0,0,wen);
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dis_1616(0,16,du);
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dis_1616(0,32,mao_hao);
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switch(j/10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) :dis_816(0,40,num0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1) :dis_816(0,40,num1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2) :dis_816(0,40,num2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3) :dis_816(0,40,num3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4) :dis_816(0,40,num4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5) :dis_816(0,40,num5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6) :dis_816(0,40,num6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7) :dis_816(0,40,num7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8) :dis_816(0,40,num8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9) :dis_816(0,40,num9);break;
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delay(10);

           switch(j%10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) :dis_816(0,48,num0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1) :dis_816(0,48,num1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2) :dis_816(0,48,num2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3) :dis_816(0,48,num3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4) :dis_816(0,48,num4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5) :dis_816(0,48,num5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6) :dis_816(0,48,num6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7) :dis_816(0,48,num7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8) :dis_816(0,48,num8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9) :dis_816(0,48,num9);break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
        }
}

void RSINTR() interrupt 4 using 2
{
/*        uchar InPut3;
        if(TI==1) //发送中断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=0;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!=5) //发送完5位数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 outdata[count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if(RI==1)         //接收中断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Put3=SBUF;
                indata[count_r]=InPut3;
                count_r++;
                RI=0;
                if (count_r==5)//接收完4位数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数据接收完毕处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_r=0;
                str[0]=indata[0];
                 str[1]=indata[1];
                   str[2]=indata[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[3]=indata[3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[4]=indata[4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 */
        uchar input;  //暂时存放接收数据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if(TI==1)          //发送中断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=0;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!=5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outdata[count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if(RI==1)        //接收中断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put=SBUF;
                indata[count_r]=input;
                count_r++;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_r==5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5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[i]=indata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uchar code wen[]={/*--  文字:  温  --*/
/*--  Arial Rounded MT Bold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10,0x60,0x02,0x8C,0x00,0x00,0xFE,0x92,0x92,0x92,0x92,0x92,0xFE,0x00,0x00,0x00,
0x04,0x04,0x7E,0x01,0x40,0x7E,0x42,0x42,0x7E,0x42,0x7E,0x42,0x42,0x7E,0x40,0x00,
};
uchar code du[]={
/*--  文字:  度  --*/
/*--  Arial Rounded MT Bold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00,0x00,0xFC,0x24,0x24,0x24,0xFC,0x25,0x26,0x24,0xFC,0x24,0x24,0x24,0x04,0x00,
0x40,0x30,0x8F,0x80,0x84,0x4C,0x55,0x25,0x25,0x25,0x55,0x4C,0x80,0x80,0x80,0x00,
};

uchar code mao_hao[]={ /*--  文字:  :  --*/
/*--  Arial Rounded MT Bold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36,0x36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};
uchar code num0[]={ /*--  文字:  0  --*/ /*--  宋体 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 x 高=8x16   --*/ 0x00,0xE0,0x10,0x08,0x08,0x10,0xE0,0x00,0x00,0x0F,0x10,0x20,0x20,0x10,0x0F,0x00 };
uchar code num1[]={ /*--  文字:  1  --*//*--  宋体 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 x 高=8x16   --*/ 0x00,0x10,0x10,0xF8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20,0x20,0x3F,0x20,0x20,0x00,0x00 };
uchar code num2[]={ /*--  文字:  2  --*/ /*--  宋体 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 x 高=8x16   --*/ 0x00,0x70,0x08,0x08,0x08,0x88,0x70,0x00,0x00,0x30,0x28,0x24,0x22,0x21,0x30,0x00 };
uchar code num3[]={ /*--  文字:  3  --*/ /*--  宋体 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 x 高=8x16   --*/ 0x00,0x30,0x08,0x88,0x88,0x48,0x30,0x00,0x00,0x18,0x20,0x20,0x20,0x11,0x0E,0x00 };
uchar code num4[]={ /*--  文字:  4  --*/ /*--  宋体 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 x 高=8x16   --*/ 0x00,0x00,0xC0,0x20,0x10,0xF8,0x00,0x00,0x00,0x07,0x04,0x24,0x24,0x3F,0x24,0x00 };
uchar code num5[]={ /*--  文字:  5  --*/ /*--  宋体 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 x 高=8x16   --*/ 0x00,0xF8,0x08,0x88,0x88,0x08,0x08,0x00,0x00,0x19,0x21,0x20,0x20,0x11,0x0E,0x00 };
uchar code num6[]={ /*--  文字:  6  --*/ /*--  宋体 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 x 高=8x16   --*/ 0x00,0xE0,0x10,0x88,0x88,0x18,0x00,0x00,0x00,0x0F,0x11,0x20,0x20,0x11,0x0E,0x00 };
uchar code num7[]={ /*--  文字:  7  --*/ /*--  宋体 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 x 高=8x16   --*/ 0x00,0x38,0x08,0x08,0xC8,0x38,0x08,0x00,0x00,0x00,0x00,0x3F,0x00,0x00,0x00,0x00 };
uchar code num8[]={ /*--  文字:  8  --*/ /*--  宋体 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 x 高=8x16   --*/ 0x00,0x70,0x88,0x08,0x08,0x88,0x70,0x00,0x00,0x1C,0x22,0x21,0x21,0x22,0x1C,0x00 };
uchar code num9[]={ /*--  文字:  9  --*/ /*--  宋体 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 x 高=8x16   --*/ 0x00,0xE0,0x10,0x08,0x08,0x10,0xE0,0x00,0x00,0x00,0x31,0x22,0x22,0x11,0x0F,0x00 };
uchar code shi[]={
/*--  文字:  湿  --*/
/*--  Arial Rounded MT Bold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10,0x60,0x02,0x8C,0x00,0xFE,0x92,0x92,0x92,0x92,0x92,0x92,0xFE,0x00,0x00,0x00,
0x04,0x04,0x7E,0x01,0x44,0x48,0x50,0x7F,0x40,0x40,0x7F,0x50,0x48,0x44,0x40,0x00,
};

/*uchar code numA[]={0xE0,0xF0,0x98,0x8C, 0x98,0xF0,0xE0,0x00, 0x0F,0x0F,0x00,0x00, 0x00,0x0F,0x0F,0x00,  //-A-
};

uchar code numB[]={0x04,0xFC,0xFC,0x44, 0x44,0xFC,0xB8,0x00, 0x08,0x0F,0x0F,0x08, 0x08,0x0F,0x07,0x00,  //-B-
};
uchar code numC[]={0xF0,0xF8,0x0C,0x04, 0x04,0x0C,0x18,0x00, 0x03,0x07,0x0C,0x08, 0x08,0x0C,0x06,0x00,  //-C-
};
uchar code numD[]={0x04,0xFC,0xFC,0x04, 0x0C,0xF8,0xF0,0x00, 0x08,0x0F,0x0F,0x08, 0x0C,0x07,0x03,0x00,  //-D-
};
uchar code numE[]={0x04,0xFC,0xFC,0x44, 0xE4,0x0C,0x1C,0x00, 0x08,0x0F,0x0F,0x08, 0x08,0x0C,0x0E,0x00,  //-E-
};
uchar code numF[]={0x04,0xFC,0xFC,0x44, 0xE4,0x0C,0x1C,0x00, 0x08,0x0F,0x0F,0x08, 0x00,0x00,0x00,0x00,  //-F-
};         *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