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宏定义提示错误

楼主(2019-07-27):
我已经定义了一个宏

在main中引用

但是编译出的错误总是提示我LED_B_TOGGLE未定义

这是怎么回事?

网友A:
不是在同一个文件里面?

网友B:
由于不是在一个文件里,你需要在main.c文件中再进行宏定义,也就是把bsp_led.h中你画横线的那句话copy到main.c中

网友B:
我之前也有过这种错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之前也有过这种错误

那你是如何解决的呢?

网友C:
宏定义的内容是一条运算语句的话,要用小括号括起来,不是用花括号,还有语句不要加分号,那样就变成一个代码块了

网友D:
这个我一般是把一些代码串丢到一个函数里,然后宏定义这个函数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