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各位大神IAP15W4K58S4 PWM2没输出 PWM0和1输出正常,硬件接口没有问题

楼主(2019-07-27):
#include <STC15F2K60S2.H>
#define u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void PWM_Init(char in)
{
  CCON=0X00;//关CL
  CMOD=0X00;//PCA工作方式设置 12分频
        CH=CL=0;
  P_SW1|=0X20;//CCP0 P1.1  CCP1 P1.0 CCP2 P3.7

        PCA_PWM0=0X00;
        CCAP0H=CCAP0L=in;
        CCAPM0=0X42;

        PCA_PWM1=0X00;
        CCAP1H=CCAP1L=in;
        CCAPM1=0X42;

        PCA_PWM2=0X00;
        CCAP2H=CCAP2L=in;
        CCAPM2=0X42;

        CR=1;
}

void main(){
         PWM_Init(100);
         while(1);
}

楼主:
IO全配置成准双向IO口了

网友A:
什么意思?没听懂,楼上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意思?没听懂,楼上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

就是IO口配置成准双向和推挽输出都试了,但是pwm2对应的口一直没有输出,其他两个示波器能观测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