冰箱不停机是不是寿命到了?

楼主(2019-07-27):
已经用15年了,现在每天2.3度电!开机功耗105-135W。从使用年限和耗电量看没有使用价值了?

网友A:
看看温控器 温度没达到 压缩机也会不停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温控器 温度没达到 压缩机也会不停机

不应该是温控器的问题吧?15年了,制冷效率低了吧?

网友B:
没雪种了吧

网友C:
一般是温控器损坏 获 温控器检测到的温度还比较高

网友D:
一般家电的安全期为8-10年,你的用了15年已算是超常发挥了,知足吧,明天去买新的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一般家电的安全期为8-10年,你的用了15年已算是超常发挥了,知足吧,明天去买新的吧

应该是您说的。24小时耗电2度多!冷藏室温度14度降不下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般是温控器损坏 获 温控器检测到的温度还比较高

温控器如果损坏不停机那冷藏式温度会过低的吧?箱体外壁很热,成暖气了!当然也和环境温度有关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温控器如果损坏不停机那冷藏式温度会过低的吧?箱体外壁很热,成暖气了!当然也和环境温度有关

箱门密封不严也会不停机,但会有淌水或结霜迹象

管漏也会出现不停机但不会制冷或制冷效果差,如管路泄漏在箱体内部是冰箱的话维修工作量大费用高不划算;是冰柜费用可降低不少,就是会影响美观

网友F:
15年了,可以考虑换一个了,冰箱不停机说明出故障了,楼主要是还想用,应该还可以修

网友G:
如果压缩机使用寿命没有到,那应该是制冷剂变少了,如果您使用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在另外加过制冷剂,那应该就是这个问题了。

网友H:
要么没雪种了,要么温控器坏了,这两种原因最多吧

网友I:
电器产品时间越长,损耗越大,你用了这么长时间,该换一个了

网友J:
这个一定要算好经济账,老式冰箱除了能耗大以外,用起来不顺手,制冷效果不佳,所以建议一次性投资换新的,长远看更节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这个一定要算好经济账,老式冰箱除了能耗大以外,用起来不顺手,制冷效果不佳,所以建议一次性投资换新的, ...

一天多费一度电呀!5年多少电费呀?可惜旧的才卖了60块钱,拆电机当气泵,,,,,

网友K:
应该是温控器损坏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应该是温控器损坏

温控器顿坏不停机温度应该持续降低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