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线鼠标双供电改造

楼主(2019-07-27):
自用的无线鼠标虽然用的是可充电电池,但不耐用
所以想改成用18650供电
但它的额定电压是2.2-3.2V
而18650却是4.2V
经网上搜索说可以用整流二极管降压

结果把降压后的电源接到无线鼠标却没反应
最后试着不降压,直接接鼠标反而成功了

正常7号电池供电

18650电池供电

后续也可以买个小型的聚合物电池
把它装到鼠标里面

网友A:
二极管降压不如用7530或者7533之类的低功耗稳压IC方便实用。HT7530或者7533是华泰公司推出的低功耗低压差3端稳压集成电路,用在无线键盘或者鼠标上可以通过3V或者3.3V电压。如果是1.5V供电,可以选择HT7515-1之类的1.5V输出电压的集成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