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个外形类似贴片电感或贴片磁珠,如何知道他的规格?求大佬指点贴

楼主:
我手头上有两个元器件,外形类似贴片电感或贴片磁珠,但本人手头上又只有低频率的电桥、万用表等测试仪器。所以求大佬们指点,我要怎样才能知道这款材料的规格

网友A(2019-07-28):
这个是电感(板子上L代表电感),不好直接测试规格,可以通过芯片型号找相似的电路图分析一下

网友B:
对,有L应该是电感,通电测试,如果发热大就是磁珠 ,另外根据你板子功能推断,电感多用于电源滤波,磁珠多用于信号回路 。规格有点难,得用电感测量仪,

网友C:
片式电感的直流电阻(DCR)比较小,用万用表欧姆档测量近似短路。
片式磁珠直流电阻很大,用万用表欧姆档测量近似开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