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速入门msp430fr6989之流水灯进阶篇 [有遗漏会更新]

楼主(2019-07-27):
#include "msp430fr6989.h"
#include "GPIO.h"
#include <stdint.h>
#include <stdlib.h>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"delay.h"
void Init_Port(){
P1DIR=0xFF;//设置P1口为输出
P9DIR=0xFF;//设置P1口为输出
//P1DIR=0x40;//设置使能引脚0100 0000 P1.6为输出
//P1OUT=0x40;//使能锁存器P1.6=1
}
//设置p1.0的led灯常亮
void led_red_on(void){

  Init_Port();
  while(1){
  P1OUT=0x01;
  }
}

//设置p9.7的led灯常亮
void led_green_on(void){

  Init_Port();
  while(1){
  P9OUT=0x80;
  }
}

//设置两个灯闪/不闪
void led_turn(void){
  Init_Port();
  while(1){

delay(1000);
P1OUT=0x01;
delay(1000);
P9OUT=0x80;
delay(1000);
P1OUT=0x00;
delay(1000);
P9OUT=0x00;
delay(1000);
  }
}

这次用GPIO口进行流水灯的控制【虽然只有两个灯】用GPIO可以使得代码简化,但是会用到不必用到的引脚,占用无用资源【官方大概意思】,话不多说上代码,下列的十六进制表示是这样的:比如我要使P1.0的引脚输出高电平这时候看上期的引脚电路图就可以明白要用OUT,即为P1OUT,GPIO有8个位,用二进制表示为0000 0000,我想要0位输出高电平,则应该使用P1OUT=0000 0001=0x01用十六进制表示。
https://blog.csdn.net/qustdjx/article/details/8308628 这是有用的快捷键【转自此链接】
1、显示行号:在代码段点击右键,找到Options->Editor,将右面的Show Line Numbers 勾选上就可以了。
2、注释的快捷键:Ctrl+K;取消注释:Ctrl+Shfit+K
3、Ctrl+Shfit+空格,可以使用IAR提供的内部代码的编写,如if语句。
4、格式化源码  CTRL + T
5、程序{}花括号的配对内容查找。CTRL + B 则自动的把这段内容 反色的选中。
6、自动缩进     选中某些行,然后 使用 CTRL + SHIFT +I ,可以实现自动的缩进
7、Ctrl+Shfit+空格,可以使用IAR提供的内部代码的编写,如if语句。
8、自动往后     选中某些行,然后 使用 TAB键,可以实现自动的后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