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学AD,刚勉强画了个51最小系统原理图,不知有啥问题没

楼主(2019-07-27):
不知有啥问题没,请各位高手指教!

网友A:
1.建议在VCC/GND之间加个0.1uf的滤波电容。

网友A:
1.建议在VCC/GND之间加一个0.1uf的滤波电容
2.可以把1k的电阻换成排阻(不换也行,我建议的原因是节省空间,同时1个排阻顶4个电阻,放元器件更简洁)

网友B:
EA要接高电平

网友C:
还可以,但是画最小系统的目的在于可能为了学习或者使用,为了方便更改外围电路而做的一个单片机的最小工作模块,不知道你的电路图没放上来完还是怎么?我就说说我看见的这部分:VCC和GND看似接上了,但是实际电路中VCC和GND是要用排针引出来方便外部电源接进去的,P0的上拉电阻用排阻节省空间,其他的IO口也应该用排针引出来方便用杜邦线和其他模块连接,每一个器件都应该有自己的标号,你这样是导不进PCB工程的;

网友D:
电源之间加几个104滤波电容,上拉电阻可以用排阻,9个引脚的那种排阻,公共端接VCC其它引脚对应接P0口

网友E:
电源接滤波电容  可以把电阻改成排阻

网友F:
其余的引脚没有印出来,建议单独把TX和RX与5V和地设置一个下载口并连接开关,用串口模块下载的话,一般要冷启动,另外多加几个5V和地的引脚,这样方便扩展外设

楼主:
        增加了电源滤波电容,取电接口,下载接口,排阻没找到图示,自己随便画的,元器件懒得编号了,电源和引脚也懒得画排针了,不打算制作PCB电路板,只用洞洞板做点小玩意。还有两个小问题。
1.关于电源处的电容:没学过电子电路,以前电解电容见得比较多,都是几百上千uF的,尤其电源电路和功放电路,这里0.1uF是瓷片电容吧?看别人的功能图,有的用1个,有的用3个,如果用3个,不能用个大点容量的代替么?能再加装个大的电解电容么?
2.关于上拉电阻:看教程里4组端口都画了上拉电阻,但是大多数原理图里就P0口画上拉电阻,百度说其他3组单片机内都内置了上拉电阻。P0上拉电阻阻值有的图上用的1k,有的10k,百度有的说用4.7k,不同阻值有啥区别啊?

网友G:
器件的标识都没有,没看到每个电阻、电容都是打了红色波浪吗;电源进来接开关之后没有加滤波电容,要知道电源就是一个很大的干扰源

楼主:
感谢楼上提醒,我说怎么有元器件有红色波浪线,编上号了就好了,那个104的瓷片电容用3个和用1个有啥区别,买的一大包瓷片电容,0.1uF的是最大号的,每种也就10个,用的多了,怕后面不够用了。
重新修改排了下版

网友H:
你的AD用的哪个版本的??

网友I:
电阻名字重复,给每个电阻加个名字,如R1  R2  R3.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你的AD用的哪个版本的??

我的电脑系统是win10版的,ad13、14版的开始能用,后来用不了了,现在装的ad18版的

网友J:
单片机管脚可以加排针或排母  方便外接模块    在LCD灯与+5V之间可以接一个跳线帽
还可以加上独立按键,LCD1602显示模块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单片机管脚可以加排针或排母  方便外接模块    在LCD灯与+5V之间可以接一个跳线帽
还可以加上独立按键, ...

才开始学,准备先学键控电机正反转,led流水跑马等知识。屏显等后面再学,还要做高分辨率的万年历滚动字幕。

网友K:
ea脚必须接高电平,否则不能正常工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