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c0809与51单片机多通道的使用 求帮助

楼主:
因为我现在不会使用这个0809多通道的使用,就先用了一个通道去送数码管显示,但是数码管显示不出来。那要是多个通道我该如何去敲这个代码?求解。

网友A(2019-07-29):
建议楼主改学CEO

网友B:
虽然二楼的话不太客气,不过还是赞同他的观点.
不知道这个代码是你写的还是复制的,函数传递参数,不是有3个BIT么,这3个就是通道选择.另外第4个参数,整个函数都没有调用过.....不知道有何作用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建议楼主改学CEO

不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虽然二楼的话不太客气,不过还是赞同他的观点.
不知道这个代码是你写的还是复制的,函数传递参数,不是有3个B ...

我就是想这三个通道这样选择,但是就是输出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