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SP430单片机时钟初始化卡死在循环中?

楼主(2019-07-27):
关于430时钟初始化这个晶振故障检测位,我使用了单步调试,一直卡死在do_while循环中?
这是神么原因?

网友A:
你知道你在等什么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知道你在等什么呢?

不知道‘

网友B:
时钟初始化卡死,一般是晶振本身或连接有问题,建议换一个晶体试一下。另外这个程序是启动高频晶振的,32768不是这样启动。各种芯片程序不同,具体细节你没说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