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3231单片机程序 时间和温度发送到串口显示

楼主:
#include<global.h>

void DS3231WriteByte(unsigned char addr,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    bit ack;
        IICStart();
        ack = IICWrite(0xD0);//写设备地址+写操作
        while(~ack);
        ack = IICWrite(addr);//内部寄存器指针
        while(~ack);
        ack = IICWrite(dat);//写数据
        while(~ack);
        IICStop();
}
void DS3231ReadByte(unsigned char addr,unsigned char *buf)
{
        bit ack;
        IICStart();
        ack = IICWrite(0xD0);//写设备地址+写操作
        while(~ack);
        ack = IICWrite(addr);//内部寄存器指针
        while(~ack);
        IICStop();

        IICStart();
        ack = IICWrite(0xD1);//写设备地址+读操作
        while(~ack);
        *buf = IICReadNAK();//读一个字节数据
        IICStop();
}
void DS3231Read7Byte(unsigned char *buf)
{
        bit ack;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IICStart();
        ack = IICWrite(0xD0);//写设备地址+写操作
        while(~ack);
        ack = IICWrite(0x00);//秒寄存器地址
        while(~ack);
        IICStop();

        IICStart();
        ack = IICWrite(0xD1);//写设备地址+读操作
        while(~ack);
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上面写了秒寄存器地址,内部寄存器指针会自动+1
                *buf++= IICReadACK();//所以只需要发送一个开始地址
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数据,发送还需要读数据的应答位
        *buf= IICReadNAK();//读数据,不需要再读取数据应答位
        IICStop();

}
void DS3231Write7Byte(unsigned char *dat)
{
        bit ack;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IICStart();
        ack = IICWrite(0xD0);//写设备地址+写操作
        while(~ack);
        ack = IICWrite(0x00);//秒寄存器地址
        while(~ack);
        for(i=0;i<7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ck = IICWrite(dat[i]);//连续写入数据7次,和上面同理
                while(~ack);
        }
        IICStop();
}
void GetRealTime(struct sTime *time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buf[8];

        DS3231Read7Byte(buf);
        time->year = buf[6];
        time->mon =        buf[5];
        time->day =        buf[4];
        time->hour = buf[2];
        time->min = buf[1];
        time->sec = buf[0];
        time->week = buf[3];
}

#include<global.h>
sbit SDA = P2^1;
sbit SCL = P2^0;
void Delay5us()                //@11.0592MHz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i = 11;
        while (--i);
}
void IICStart()
{
        SDA = 1;        //确保sda为高电平为开始信号做准备
        SCL = 1;        //scl一直保持高电平等待读取sda由高向低切换
        Delay5us();        //协议规定:sda高电平状态时间大于4.7us
        SDA = 0;        //协议规定:在scl为高时sda由高向低切换,为iic开始信号
        Delay5us();        //协议规定:sda低电平状态时间大于4us
        SCL = 0;        //拉低scl为后面sda数据做准备
}
void IICStop()
{
        SDA = 0;        //确保sda为低电平为结束信号做准备
        SCL = 1;        //scl一直保持高电平等待读取sda由低向高切换
        Delay5us(); //协议规定:sda低电平时间大于4us
        SDA = 1;        //协议规定:在scl为高时sda由低向高切换,为iic结束信号
        Delay5us(); //协议规定:sda高电平状态时间大于4.7us
}
bit IICWrite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    bit ack;        //暂时存应答值
        unsigned char mask;        //用于探测字节内一位的值
        for(mask = 0x80; mask!=0; mask>>=1)        //从高位到低位依次进行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(dat & mask) == 0)        //将该位值输出到引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 = 0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 = 1;
                Delay5us();        //稳定数据
                SCL = 1;        //拉高时钟
                Delay5us();        //维持时钟时间大于4us
                SCL = 0;
        }

        SDA = 1; //释放总线准备接收数据
        Delay5us();
        SCL = 1;//开始读取应答位
        ack = SDA;
        Delay5us();
        SCL = 0;

        return ~ack;
}
unsigned char IICReadNAK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dat;
        unsigned char mask;
        SDA = 1;//释放总线准备接收数据
        for(mask = 0x80; mask != 0; mask >>=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L = 1;
                if(SDA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 |= mask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 &= ~mask;
                Delay5us();
                SCL = 0;
        }

        SDA = 1;
        Delay5us();
        SCL = 1;
        Delay5us();
        SCL = 0;

        return dat;
}
unsigned char IICReadACK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dat;
        unsigned char mask;
        SDA = 1;//释放总线准备接收数据
        for(mask = 0x80; mask != 0; mask >>=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L = 1;
                if(SDA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 |= mask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 &= ~mask;
                Delay5us();
                SCL = 0;
        }

        SDA = 0;
        Delay5us();
        SCL = 1;
        Delay5us();
        SCL = 0;

        return dat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