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买一块STC8A8K64S最小系统板,建立工程时找不到对应型号怎么办,大神指点一下

楼主(2019-07-27):
STC8A8K64S如何建立工程

网友A:
买的模块都会有商家的资料的,打开其中的例程option of target里面的device可以查看型号

网友B:
在keil里要有stc器件库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keil里要有stc器件库

怎样在keil里安装STC的器件库

楼主:
已解决 ,感谢,在keil中添加STC的库就行

网友C:
到STC官网下载对STC库就行,直接用AT89C51/52都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