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把p3引脚短接了导致数码管LED显示有问题 怎么恢复啊

楼主(2019-07-2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重新编写个点亮P0口任一小灯程序看看还能否写入单片机,如果能写入,测量P3口0-7引脚电压,正常应该是5v。(单片机有时候很脆弱的,我上次不小心就烧断了一个IO口,如果单片机内部硬件坏了的话是不可恢复的)

网友B:
没有程序、没有原理图、没有实物,谁能知道怎么来找问题
如果有问题,必须说出是什么样子,
没有具体故障现象,谁能看出哪里出错了

你可以试试换个芯片

网友C:
建议你把实物接线,具体现象发个图

网友D:
简单,将短路解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