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单片机+NPN三极管怎么写C程序控制继电器? 求帮助

楼主(2019-07-27):
你好,想请教下,用NPN三极管怎么写C程序控制继电器,假如是9013三极管,P1.0口要输出高电平9013的 ce才能导通,但是我写出来的程序还是不行的

网友A:
P1.0口建议设置为推挽方式,与9013的B极之间,串接10K电阻。

网友B:
无论NPN还是PNP管都要把继电器接发射极才不影响IO口电平

网友C:
51单片机驱动最好用低电平驱动,高电平驱动问题多多。

51单片机复位时不会引起误触发
低电平驱动用PNP管

网友D:
直接用DAC 把单片机上的IO口拉高就是

网友E:
三极管导通条件:PNP是Ve>Vb>Vc,即发射极电位大于基极电位大于集电集电位。NPN的是Vc>Vb>Ve,即集电集电位大于基极电位大于发射极电位

网友F:
建议楼主改学CEO

网友G:
三极管基极串联一个10K电阻再接I/O口,以高电平驱动,发射极接地,集电极接继电器控制端,继电器另一个控制端口接+5V,

网友H:
用什么语言到大同小异,只要能控制对应的IO口输出高低电平就好了。对应9013三极管只要控制B极的电平高于0.7V,CE极就会导通,当然负载需要接在C极,E极接地,B极为了不损坏MCU需要加限流电阻和对应的下拉电阻,同时也要考虑B极的电流和放大倍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