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串口打印中printf函数修改为打印指定任意串口的数据

楼主(2019-07-27):
原子的程序里面printf函数默认是打印串口1的内容,下面分享将printf函数改为打印别的串口的内容的方法
原子的usart.c中,能找到如下代码
//加入以下代码,支持printf函数,而不需要选择use MicroLIB
#if 1
#pragma import(__use_no_semihosting)
//标准库需要的支持函数
struct __FILE
{
        int handle;

};

FILE __stdout;
//定义_sys_exit()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
_sys_exit(int x)
{
        x = x;
}
//重定义fputc函数
int fputc(int ch, FILE *f)
{
        while((USART1->SR&0X40)==0);//循环发送,直到发送完毕
    USART1->DR = (u8) ch;
        return ch;
}
#endif

/*使用microLib的方法*/
/*
int fputc(int ch, FILE *f)
{
        USART_SendData(USART1, (uint8_t) ch);

        while 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1, USART_FLAG_TC) == RESET) {}

    return ch;
}
int GetKey (void)  {

    while (!(USART1->SR & USART_FLAG_RXNE));

    return ((int)(USART1->DR & 0x1FF));
}
*/

如果你建立工程时没有勾选魔法棒里面的use microLib选项,只需把上面的
nt fputc(int ch, FILE *f)
{
        while((USART1->SR&0X40)==0);//循环发送,直到发送完毕
    USART1->DR = (u8) ch;
        return ch;
}

改为
nt fputc(int ch, FILE *f)
{
        while((USART2->SR&0X40)==0);//循环发送,直到发送完毕
    USART2->DR = (u8) ch;
        return ch;
}

即可
如果勾选了的话,注释掉代码中/*使用microLib的方法*/前的代码,取消后面的代码的注释,按照同样的方法修改fputc函数即可
附:原子DMA实验中用串口二打印DMA1传输串口1数据的进度代码

MA实验 - 副本.7z