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4编程零错误,无法生成hex文件 。

楼主(2019-07-27):
  代码没有错误
hex未生成

程友们  请教

网友A:
有两个错误,ERRORL107说的是你的单片机RAM不够,ERRORL105说的是data空间不够!

网友B:
ss

你看看 你那个选项框 : 目标1“目标1”设置选项  中有个框select Folder 点击 看你选择的地址是哪里
地址看看选的是哪里

要是还不行,就重新装一下

网友C:
如何生产hex,https://jingyan.baidu.com/article/fd8044fa232bf05031137a21.html

网友C:
或者是你软件可能有问题。

网友C:
keil软件百度云链接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MXg-1xHgblkvziia-L3KJQ提取码:y308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,操作更方便哦

网友D:
第二幅图和第三幅图显示内存空间溢出,参考https://blog.csdn.net/yishengzhiai005/article/details/25755181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何生产hex,https://jingyan.baidu.com/article/fd8044fa232bf05031137a21.html

谢谢你的回答,这个我早就看过了,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两个错误,ERRORL107说的是你的单片机RAM不够,ERRORL105说的是data空间不够!

谢谢你的回答,怎么解决呢?

楼主:
换52 ;出现Program Size: data=149.0 xdata=0 code=2452  (程序大小:数据=149.0 xdata=0代码=2452)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的回答,怎么解决呢?

右键单击Target选择“Options for Target'Target1'”就会出来一个框,在memory model中选择compact:variables in pdata试试:

网友E:
要么换单片机,要么减少你的代码量

网友F:
换内存更大的单片机

网友G:
keil4卸载重装,装完了破(不汉化)英文界面再试试

网友H:
Error 107 MCU RAM不够,图形数据太大了,减减肥吧。

网友I:
把idata改为xdata

网友J:
应该是ram不够

网友K:
单片机ram太小,第一个错误都已经告诉你了

网友L:
data空间已经不够用,可能有好多函数,函数内部的局部变量又没有定义空间,系统会将变量分配到你在Otions for Target 对话框里的设置的空间,网上搜一下都有
https://www.cnblogs.com/bison1989/archive/2011/06/02/2067626.html

网友M:
编译提示消息很明显指出:  idata 溢出,空间不足长度为 0x80H。  因此导致 数组变量dispRam被丢弃。

网友N:
main.c都没有吗

网友O:
点击project-----options for Target''Target 1"  会弹出来一个对话框中,选择output栏,勾选ceeate Hex file再编译一下就可以了

网友P:
这不是软件问题,是你的内存超出了,看你图2,内存有149了,51单片机只能装128个字节,你需要换52芯片(写程序时选择52芯片)52内存有256个字节,还要换个头文件,REGX52.H。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你数组前加的code改成data,他就会存储在外部存储器上,想当于我们电脑里的机械硬盘。看你下面编译输出窗口中data有没有超出128,如果超出就还是不行,就得换52或者更高级的单片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