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佬解释下关于51单片机的三态双向io口问题

楼主(2019-07-27):
p0为三态双向口,但是如果加个上拉电阻是不是也变成准双向口啊?然后接完上拉电阻的时候是不是,就就不能使用关于数据/地址线的功能哦?还有就是p0中是通过什么来控制mux多路开关是选择普通io还是选择数据/地址线?

网友A:
51单片机只有P0口有三态,分别是:高阻,高电平,低电平。
因为p0要作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用,所以必须要有三态,在不使用的时候要使p0口呈高阻态,以免干扰总线上的其它信号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51单片机只有P0口有三态,分别是:高阻,高电平,低电平。
因为p0要作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用,所以必须要 ...

准双向一般只能用于数字输入输出,输入时为弱上拉状态(约50K上拉),端口只有两种状态:高华帝
双向除用于数字输入输出外,还可用于模拟输入输出。双向端口有三种状态:高,地或高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51单片机只有P0口有三态,分别是:高阻,高电平,低电平。
因为p0要作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用,所以必须要 ...

但是如果接了上拉电阻是不是就不是高阻态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