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单片机pwm必须是复用推挽输出吗?

楼主(2019-07-2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假设是TIM1_CH1,他的引脚是PA8,TIM1_CH1 通道使用了 PA8 的复用功能作为输出,因此要配置 PA8 为复用输出,而至于是推挽输出还是开漏输出,我只知道,推挽输出:可以输出高,低电平,连接数字器件;开漏输出:输出端相当于三极管的集电极.而且开漏输出平时输出低电平,加上拉电阻才可以输出高电平。
我用示波器看了这两个的波形,用开漏输出的话,波形有点问题,它的上升沿那里不是直上去的,而是有点弯的弧度,而且占空比也有点误差,所以我觉得必须是复用推挽输出。

网友B:
这和后面接的应用电路也有关系,不是死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和后面接的应用电路也有关系,不是死的。

已解决,谢谢

网友C:
不是必须的强制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