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+16*80点阵屏仿真失败.求找错误

楼主(2019-07-27):
请高手帮忙看看哪里错了,16*80点阵屏的问题。

<blockquote>#include <reg51.h>

网友A:
你的程序不完整 应该是你程序有问题

楼主:
void yiwei (int i,int j,int k)
{
   char n;
   int di;
    for (n=8;n>0;n--)

                   { CLK=0;
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
                di=LEDZK [i][j][k];

         DI=(di&0x01);

                  CLK=1;

                 di>>=1 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}
void xschs (int s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if(s>7)

                  { P2=0x00;

                   P0=xscsj[s-8];}
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P2=xscsj[s]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00;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void main() /*主函数*/
{   int  i=0,j=0,k=0;
     int s;

     s=0;
         LEDEA=0;
      LE=0;
     CLK=0;

   while(1)
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yiwei(i,0,k),

                   yiwei(i,1,k);
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LE=1;

                 k++;
                 if(k>15)
                 k=0;
                   xschs(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++;

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>15) s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}

楼主:
可以了
#include <reg52.h>

sbit  DI = P3^7;            //HC595第14脚,串行数据

sbit   CLK = P3^1;           // HC595第11脚 ,数据时钟

sbit   LE = P3^2;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HC595第12脚 ,锁存时钟
sbit     LEDEA = P3^3;   //HC595第13脚 ,输出控制

char code  xscsj[] =

           // {0x01,0x02,0x04,0x08,0x10,0x20,0x40,0x80};

        { 0xfe,0xfd,0xfb,0xf7,0xef,0xdf,0xbf,0x7f};

char code zk [5][2][16] =

{

          {{ 0x08,0x04,0x02,0x1F,0x10,0x10,0x1F,0x10,0x10,0x1F,0x00,0x00,0x7F,0x00,0x00,0x00,

          },

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0x08,0x10,0x20,0xFC,0x84,0x84,0xFC,0x84,0x84,0xFC,0x80,0x80,0xFF,0x80,0x80,0x80,

       }},        /*--  文字:  单  --*/

         {{           /*--  文字:  片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             0x00,0x10,0x10,0x10,0x10,0x1F,0x10,0x10,0x10,0x1F,0x10,0x10,0x10,0x20,0x20,0x40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40,0x40,0x40,0x40,0x40,0xFC,0x00,0x00,0x00,0xE0,0x20,0x20,0x20,0x20,0x20,0x20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}        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--  文字:  机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10,0x11,0x11,0x11,0xFD,0x11,0x31,0x39,0x55,0x55,0x91,0x11,0x11,0x12,0x12,0x14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,0xF0,0x10,0x10,0x10,0x10,0x10,0x10,0x10,0x10,0x10,0x12,0x12,0x12,0x0E,0x00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} ,

                   /*--  文字:  学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22,0x11,0x11,0x00,0x7F,0x40,0x80,0x1F,0x00,0x01,0xFF,0x01,0x01,0x01,0x05,0x02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8,0x08,0x10,0x20,0xFE,0x02,0x04,0xE0,0x40,0x80,0xFE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}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--  文字:  习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              {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,0x7F,0x00,0x00,0x08,0x04,0x02,0x02,0x00,0x01,0x0E,0x70,0x20,0x00,0x00,0x00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,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,0xF8,0x08,0x08,0x08,0x08,0x08,0x08,0x68,0x88,0x08,0x08,0x08,0x08,0x50,0x20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},
     } ;

void delay(int z)         //延时函数
{
                int x;
                for (x=0; x<z; x++);

}

void yiwei (char i, char j,char k)
{
   char n;
  char di;

    di=zk  [i] [j][k];

    for (n=0;n<8;n++)

                   { CLK=0;

                   DI=(di&0x01)        ;

                    // if(di&0x0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DI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DI=0;

                  CLK=1;

                 di>>=1 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}
void xschs (int s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if(s>7)

                  { P2=0xff;

                   P0=xscsj[s-8];}
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P2=xscsj[s]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ff;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void main() /*主函数*/
{   char  i=0,j=0,k=0;
     int s;

     s=0;
         LEDEA=0;
      LE=0;
     CLK=0;

   while(1)
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for(i=5;i>0;i--)
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yiwei((i-1),1,k),

                   yiwei((i-1),0,k);
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LE=1;

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 ;

                 k++;
                 if(k>15)
                 k=0;
                   xschs(s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++;

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>15) s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 ;
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}

楼主: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yiwei((i-1),1,k),

                   yiwei((i-1),0,k);
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xschs(s);
                    LE=1;

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 ;

                 k++;
                 if(k>15)
                 k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++;

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>15) s=0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