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同厂家和型号的单片机,是不是需要不同的编程语言和方法?

楼主(2019-07-28):
曾以为,只要学好C语言,就可以单片机编程了。
入门之后,发现不是那么回事,现在很困惑:如果不同厂家和型号的单片机,需要不同的编程语言和方法,这也太难学啦!

网友A:
不需要不同语言啊 都符合C语言标准 有些小地方会有不同

网友B:
emmm,大部分是一样的,至少我见过的只有PLC和51不同,基本编程的都是c语言,PLC用的梯形图

网友C:
不需要,就光引用头文件不同,其他的都差不多
好比51一类和15一类; 只是对他们的配置不同(串口/定时器什么的),其他的都是一样的
51一类的都是一样的操作 只是引用头文件不同
学好c语言都可以的

网友D:
只要认真学好一种单片机,其余到用时再学也来得及。

网友E:
大部分厂家的单片机都支持C语言,如51单片机,avr单片机,PIC单片机,还有STM32等

网友F:
C语言学习好了,就可以按照对应的芯片的datasheet进行对寄存器的操作,软件算法,达到需要的输入输入功能。
C语言是基础,不同是不同单片机有不同的寄存器定义。
C语言学好了,再针对不同的单片机看看datasheet,学会对寄存器的操作就好了。
所以先学好C语言,针对一种单片机学习就好了。

网友G:
大部分都是相同的,学会了一种,其他的都容易上手

网友G:
而且都用C语言

网友H:
大部分都是相同的,正确的是原理都是一样的

网友I:
不是,学习单片机需要软件和硬件结合,要用软件对硬件编程来实现控制,建议买个51开发版先来练练手

网友H:
如果不打太对C语言感兴趣可以考虑用汇编 个人建议还是克服一下使用C吧 没有那么复杂

网友J:
汇编必须一一的做,C的大部分可以统一,但涉及基础寄存器的特殊部分,需要特别设置。
为何C能统一呢?
其实:最终的代码程序一定是不同,只不过是编译平台帮你将C语言编译成相应的代码。

网友K:
C语言是基础,不过开发工具不同厂家和型号的单片机有可能是不同的

网友L:
这个就好像每个国家的人说的语言不一样(不同型号的单片机指令不一样),你能不能用中文(C语言)和他们沟通取决于能不能找到翻译(编译器)的道理一样.比如你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个英语的翻译,但是很难找到一些非洲小国家的语言的翻译.

楼主:
非常感谢各位答疑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