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hort-Circuit Constraint Violation]警告解决办法

楼主:
今天用Altium Designer16画PCB时候遇到一个问题,进行DRC检测,警告如下:
[Short-Circuit Constraint Violation]    GrayscaleSensor1.PcbDoc    Advanced PCB    Short-Circuit Constraint: Between Pad D3-1(54.314mm,14.656mm) on Multi-Layer And Pad D3-2(51.774mm,14.656mm) on Multi-Layer Pads have the same JumperID: 1 but different Nets: NetD3_1 and GND    0:50:19    2019/7/28    17
图1
意思是我封装的Multi-Layer出了问题,也可以看到D3元器件周围有一圈白色,我先找到这个元器件的封装,点进去找问题,最后解决了,解决办法如下:
图2
这是第一个焊盘,没错,然后看第二个焊盘:
图3
问题找到了,Designator 和 Jumper ID 没有相同,把Jumper ID改成Designator 一样的就好了。解决之后我们更新元器件,看看更新后的效果:
图4
白色没了,其他的没更新元器件的白色还在。注意一定要确保更新成功,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软件BUG,我要把这个元器件换成一个2焊盘的元件,在选择这个更改后的元件,才能更新成功。

1

1

2

2

3

3

4

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