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STC15W单片机平衡车程序+PCB工程设计

楼主(2019-07-28):
有原理图,PCB板,程序源码
Altium Designer画的PCB图如下:(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)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"config.h"

/*************        本地函数声明        **************/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函数: void  delay_ms(u8 ms)
// 描述: 延时函数。
// 参数: ms,要延时的ms数, 这里只支持1~255ms. 自动适应主时钟.
// 返回: none.
// 版本: VER1.0
// 日期:
// 备注: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 delay_ms(u8 ms)
{
     u16   i;
         do{
              i = MAIN_Fosc / 13000;
                  while(--i)        ;   //14T per loop
     }while(--ms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定时器配置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      Timer_config(void)
{
        TIM_InitTypeDef                TIM_InitStructur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结构定义
        TIM_InitStructure.TIM_Mode      = TIM_16BitAutoReload;        //指定工作模式,   TIM_16BitAutoReload,TIM_16Bit,TIM_8BitAutoReload,TIM_16BitAutoReloadNoMask
        TIM_InitStructure.TIM_Polity    = PolityLow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定中断优先级, PolityHigh,PolityLow
        TIM_InitStructure.TIM_Interrupt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是否允许,   ENABLE或DISABLE
        TIM_InitStructure.TIM_ClkSource = TIM_CLOCK_12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定时钟源,     TIM_CLOCK_1T,TIM_CLOCK_12T,TIM_CLOCK_Ext
        TIM_InitStructure.TIM_ClkOut   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是否输出高速脉冲, ENABLE或DISABLE
        TIM_InitStructure.TIM_Value     = 65536UL - (MAIN_Fosc / 480);                //1ms初值,
        TIM_InitStructure.TIM_Run      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是否初始化后启动定时器, ENABLE或DISABLE
        Timer_Inilize(Timer0,&TIM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Timer0          Timer0,Timer1,Timer2,Timer3,Timer4

        TIM_InitStructure.TIM_Mode      = TIM_16BitAutoReload;        //指定工作模式,   TIM_16BitAutoReload,TIM_16Bit,TIM_8BitAutoReload,TIM_16BitAutoReloadNoMask
        TIM_InitStructure.TIM_Polity    = PolityLow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定中断优先级, PolityHigh,PolityLow
        TIM_InitStructure.TIM_Interrupt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是否允许,   ENABLE或DISABLE
        TIM_InitStructure.TIM_ClkSource = TIM_CLOCK_12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定时钟源, TIM_CLOCK_1T,TIM_CLOCK_12T,TIM_CLOCK_Ext
        TIM_InitStructure.TIM_ClkOut   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是否输出高速脉冲, ENABLE或DISABLE
        TIM_InitStructure.TIM_Value     = 65536UL - (MAIN_Fosc / 1200);                //10ms初值,
        TIM_InitStructure.TIM_Run      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是否初始化后启动定时器, ENABLE或DISABLE
        Timer_Inilize(Timer1,&TIM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Timer1          Timer0,Timer1,Timer2

        TIM_InitStructure.TIM_Interrupt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是否允许,   ENABLE或DISABLE. (注意: Timer2固定为16位自动重装, 中断固定为低优先级)
        TIM_InitStructure.TIM_ClkSource = TIM_CLOCK_Ext;                //指定时钟源,     TIM_CLOCK_1T,TIM_CLOCK_12T,TIM_CLOCK_Ext
        TIM_InitStructure.TIM_ClkOut   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是否输出高速脉冲, ENABLE或DISABLE
        TIM_InitStructure.TIM_Value     = 0;                //初值
        TIM_InitStructure.TIM_Run      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是否初始化后启动定时器, ENABLE或DISABLE
        Timer_Inilize(Timer3,&TIM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Timer3          Timer0,Timer1,Timer2,Timer3,Timer4

        TIM_InitStructure.TIM_Interrupt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是否允许,   ENABLE或DISABLE. (注意: Timer2固定为16位自动重装, 中断固定为低优先级)
        TIM_InitStructure.TIM_ClkSource = TIM_CLOCK_Ext;                //指定时钟源,     TIM_CLOCK_1T,TIM_CLOCK_12T,TIM_CLOCK_Ext
        TIM_InitStructure.TIM_ClkOut   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是否输出高速脉冲, ENABLE或DISABLE
        TIM_InitStructure.TIM_Value     = 0;                //初值
        TIM_InitStructure.TIM_Run      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是否初始化后启动定时器, ENABLE或DISABLE
        Timer_Inilize(Timer4,&TIM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Timer4          Timer0,Timer1,Timer2,Timer3,Timer4
}

/***************** 串口配置函数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      UART_config(void)
{
        COMx_InitDefine                COMx_InitStructur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结构定义
        COMx_InitStructure.UART_Mode      = UART_8bit_BRTx;                //模式,       UART_ShiftRight,UART_8bit_BRTx,UART_9bit,UART_9bit_BRTx
        COMx_InitStructure.UART_BRT_Use   = BRT_Timer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用波特率,   BRT_Timer1, BRT_Timer2 (注意: 串口2固定使用BRT_Timer2)
        COMx_InitStructure.UART_BaudRate  = 9600u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波特率, 一般 110 ~ 115200
        COMx_InitStructure.UART_RxEnable 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允许,   ENABLE或DISABLE
        COMx_InitStructure.UART_Interrupt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允许,   ENABLE或DISABLE
        COMx_InitStructure.UART_P_SW      = UART1_SW_P30_P31;        //切换端口,   UART1_SW_P30_P31,UART1_SW_P36_P37,UART1_SW_P16_P17(必须使用内部时钟)
        USART_Configuration(USART1, &COMx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串口1 USART1,USART2,USART3,USART4

//        COMx_InitStructure.UART_Mode      = UART_8bit_BRTx;                //模式,       UART_8bit_BRTx,UART_9bit_BRTx
//        COMx_InitStructure.UART_BaudRate  = 9600u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波特率,     110 ~ 115200
//        COMx_InitStructure.UART_RxEnable 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允许,   ENABLE或DISABLE
//        COMx_InitStructure.UART_Interrupt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允许,   ENABLE或DISABLE
//        COMx_InitStructure.UART_P_SW      = UART2_SW_P10_P11;        //切换端口,   UART2_SW_P10_P11, UART2_SW_P46_P47
//        USART_Configuration(USART2, &COMx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串口2 USART1,USART2,USART3,USART4

        COMx_InitStructure.UART_Mode      = UART_8bit_BRTx;                //模式,       UART_8bit_BRTx,UART_9bit_BRTx
        COMx_InitStructure.UART_BRT_Use   = BRT_Timer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用波特率, BRT_Timer3, BRT_Timer2
        COMx_InitStructure.UART_BaudRate  = 9600u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波特率,     110 ~ 115200
        COMx_InitStructure.UART_RxEnable 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允许,   ENABLE或DISABLE
        COMx_InitStructure.UART_Interrupt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允许,   ENABLE或DISABLE
        COMx_InitStructure.UART_P_SW      = UART3_SW_P00_P01;        //切换端口,   UART3_SW_P00_P01, UART3_SW_P50_P51
        USART_Configuration(USART3, &COMx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串口2 USART1,USART2,USART3,USART4

//        COMx_InitStructure.UART_Mode      = UART_8bit_BRTx;                //模式,       UART_8bit_BRTx,UART_9bit_BRTx
//        COMx_InitStructure.UART_BRT_Use   = BRT_Timer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用波特率, BRT_Timer4, BRT_Timer2
//        COMx_InitStructure.UART_BaudRate  = 9600u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波特率,     110 ~ 115200
//        COMx_InitStructure.UART_RxEnable 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允许,   ENABLE或DISABLE
//        COMx_InitStructure.UART_Interrupt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允许,   ENABLE或DISABLE
//        COMx_InitStructure.UART_P_SW      = UART4_SW_P02_P03;        //切换端口,   UART4_SW_P02_P03, UART4_SW_P52_P53
//        USART_Configuration(USART4, &COMx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串口4 USART1,USART2,USART3,USART4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SYSTEM_CLK_1T();
        P0n_standard(0xff);        //设置为准双向口
        P1n_standard(0xff);        //设置为准双向口
        P2n_standard(0xff);        //设置为准双向口
        P3n_standard(0xff);        //设置为准双向口
        P4n_standard(0xff);        //设置为准双向口
        P5n_standard(0xff);        //设置为准双向口
        UART_config();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
        Timer_config();  //定时器0,1初始化
        PWMInit();
        MPU6050Init();
        CarUpstandInit();
        EA = 1;
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PrintString(USART1,"STC15W4K32S4 USART1 Ready!\r\n");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UART_handle(); //处理串口和蓝牙接收数据
        }
}

双面板

网友A(2020-03-11):
电机驱动用的啥?8825?

网友B:
终于找到了,很期待的!

网友C(2020-06-13):
我好奇的问问这个电机转速怎么选,最好选多大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