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各电源层(12V 5V 3.3V)分割后宽度的设置问题

楼主:
设计了一个四层板子,有12V 5V 3.3V电源,对电源层进行分割,想问一下每个分割区域的宽度限制(尤其是12V),担心12V电源层区域太窄。这里的12V区域最小宽度为8mm,不知合适不,各位大佬有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经验和技巧,谢谢大家

网友A(2019-07-28):
线宽与电流有关,为避免发热,尽量宽一些

网友B:
依据你的硬件指标设计。

网友C:
看电流需求,默认可以按照1盎司铜厚,20mils宽度1A电流来估算

网友D:
使用相同电源的元器件关联性强,使用不同电源的元器件关联性弱。这就使得元器件布局可以形成几个区块。合理布局,避免把电源分割成窄线状。

网友E:
需要你的应用场景来计算,看情况是内层分割,一般内层厚度在0.5OZ或1OZ,内层散热相对要差些,建议考虑1mm的线宽1A电流(1OZ)。也要考虑你12V输入输出的设计,避免在输入输出处造成损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