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翻页时钟有源程序显示是实心字体如何改成空心字体?

楼主:
STM32翻页时钟有源程序显示是实心字体,改成空心字体    那位师博对STM32单片机有经验的帮看看   实心字体,改成空心字体翻页钟    修改后上传谢谢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LCM128*64指针式万年历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硬件:LCM128*64  M16 DS1302           */
/*    软件:WinAVR  2.0.6.1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时钟:内部4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制作:hyj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<avr/io.h>
#include <util/delay.h>
#include <avr/pgmspace.h>
#include <avr/interrupt.h>
//#include <font2.h>
#include <VFD.h>

//变量定义
unsigned char sec,min,hour,day,month,year,week,c_moon,year_moon,month_moon,day_moon;  //秒.分.时.日.天.年.星期

unsigned char mode;

extern unsigned char disp_set,show,two_show,three_show;

unsigned char temp_sec=70,temp_min=70,temp_hour=10,x,y,disp_old=0;

//unsigned char disp_ram[672];   //移动显示缓存

volatile unsigned int yid=0;
extern unsigned char yid_speed;
//   移动显示步数   移动速度

volatile unsigned int count = 1000;

extern unsigned char inittime[];

extern int t;

unsigned char temp1,temp2;

void disp_update()
{
    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 数 名: Port_init(void)
功    能:端口初始化
说    明:方向及上拉电阻设置
入口参数:无
返 回 值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ort_init(void)
{
    PORTA = 0xFF;
    DDRA  = 0x20;
    PORTB = 0x9A;
    DDRB  = 0xFA;
    PORTC = 0x00;
    DDRC  = 0xFE;
    PORTD = 0x00;
    DDRD  = 0x70;
    PORTB |=  (1 << PB3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 数 名time1_init()
功    能: 定时器1初始化
说    明:无
入口参数:无
返 回 值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1_init(void)
{
    TCCR1B = 0x00;//停止定时器
    TIMSK |= 0x04;//中断允许
    TCNT1H = 0xFC;
    TCNT1L = 0x2F;//初始值
    OCR1AH = 0xFB;
    OCR1AL = 0xFF;//匹配A值
    OCR1BH = 0xFB;
    OCR1BL = 0xFF;//匹配B值
    ICR1H  = 0xFF;
    ICR1L  = 0xFF;//输入捕捉匹配值
    TCCR1A = 0x00;
    TCCR1B = 0x05;//启动定时器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 数 名SIGNAL(SIG_OVERFLOW1)
功    能: 定时器1中断处理
说    明:增加移动显示内容,移动步数
入口参数:无
返 回 值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IGNAL(SIG_OVERFLOW1)
{
    sei();
//    if (count) {count --;}
//    else {VFD_OFF;}
    if(yid<304)
    {
        yid++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yid=0;
//        t=gettemp();

    }
    TCNT1L = 64335+yid_speed*150 ;
    TCNT1H = ((64335+yid_speed*150)>>8) ;
//    gettemp();
    if (disp_set == 0) {
        VFD_disp();
    }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 数 名main()
功    能: 初始化及循环显示内容
说    明:主函数
入口参数:无
返 回 值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t main(void)
{
    unsigned char temp;

    Port_init();
    VFD_Init();
    time1_init();
    DS3231Init();
    sei();
    if (e2prom_read(0)>1)
    {
        for (temp = 0; temp < 0xff; temp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e2prom_write(temp,0);
        }
    }
    disp_ram_init();
    gengxinshijian();
    huamaohao();
    gettemp();
    VFD_update();
    VFD_analog_rest_data();

    while(1)
    {
//                gettemp();
        data_transition(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ngxinshijian();

        key();
        switch(disp_set)
        {
        case 0:
//           VFD_updata();  //移动显示会改变的内容更新
//            analog_time();      //指针式时钟显示
//            VFD_disp();    //移动信息显示
            disp_old = 0;
            gengxinshijian();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set_menu();        //显示菜单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10:
            disp_old = 0;
            two_menu();       //二级菜单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20:
            disp_old = 0;
            three_menu();     //三级菜单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}

}

网友A(2019-07-29):
找到字库,将字库中对应的点阵图点修改成你所需要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找到字库,将字库中对应的点阵图点修改成你所需要的。

师博修改一下可以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