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输出捕获TIM5_CH1_CAPTURE_STA问题

楼主(2019-07-28):
TIM5_CH1_CAPTURE_STA不是程序中定义的一个变量吗?为什么可以看做寄存器来判断是否捕获成功?

程序中我们定义了一个 u8 类型的全局变量 TIM5_CH1_CAPTURE_STA,此变量
可以看成类似一个字节的寄存器,bit7 用来表示捕获完成,bit6 用来表示捕获
到高电平,bit5-0 用来表示捕获高电平后定时器溢出次数。

以下为部分代码:
主函数:
u8 TIM5_CH1_CAPTURE_STA; //输入捕获状态
u16 TIM5_CH1_CAPTURE_VAL;//输入捕获值
中断函数:
if((TIM5_CH1_CAPTURE_STA&0x80)==0) //还未成功捕获
{
     if(TIM_GetITStatus(TIM5,TIM_IT_Update)) //发生更新中断
    {
        if(TIM5_CH1_CAPTURE_STA&0X40)//捕获到了高电平

网友A:
TIM5_CH1_CAPTURE_STA是程序中定义的一个变量,TIM5_CH1_CAPTURE_STA=0时,表示还未捕获,TIM5_CH1_CAPTURE_STA=1时,表示捕获成功。
bit7 用来表示捕获完成,也就是TIM5_CH1_CAPTURE_STA=1000 0000;
bit6 用来表示捕获到高电平,也就是TIM5_CH1_CAPTURE_STA=0100 0000。
(bit :0~7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IM5_CH1_CAPTURE_STA是程序中定义的一个变量,TIM5_CH1_CAPTURE_STA=0时,表示还未捕获,TIM5_CH1_CAPTURE ...

定义完以后,没有初始化,有点迷

网友B:
u8类型代表定义的变量可以看作一个8位二进制数,按理来说TIM5_CH1_CAPTURE_STA是要初始化一下,TIM5_CH1_CAPTURE_VAL可以不用

网友C:
TIM5_CH1_CAPTURE_STA 应该是#INCLUDE XX 中已定义好了,它已被指向了TIM5的状态寄存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