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15F2K60s4单片机+LCD1602测试程序

楼主(2019-07-28):
#include"LCD1602.h"
void LCD_1602_Delay1ms(uint c)   //误差 0us
{
    uchar a,b;
        for (; c>0; c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for (b=199;b>0;b--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a=1;a>0;a--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}

/*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*/
#ifndef         LCD1602_4PINS         //当没有定义这个LCD1602_4PINS时
void LCD_Write_Com(uchar com)          //写入命令
{
        EN = 0;     //使能
        RS = 0;           //选择发送命令
        RW = 0;           //选择写入

        LCD1602_DATAPINS = com;     //放入命令
        LCD_1602_Delay1ms(1);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数据稳定

        EN = 1;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时序
        LCD_1602_Delay1ms(5);          //保持时间
        EN = 0;
}

#endif

/*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*/
#ifndef         LCD1602_4PINS
void LCD_Write_Data(uchar da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数据
{
        EN = 0;        //使能清零
        RS = 1;        //选择输入数据
        RW = 0;        //选择写入

        LCD1602_DATAPINS = dat; //写入数据
        LCD_1602_Delay1ms(1);

        EN = 1;   //写入时序
        LCD_1602_Delay1ms(5);   //保持时间
        EN = 0;
}
#endif

/*清屏函数*/
void LCD_Clear(void)
{
LCD_Write_Com(0x01);
LCD_1602_Delay1ms(5);
}

/*写入字符串函数*/
void LCD_Write_String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char *s)
{
if (y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 + x);     //表示第一行
        }
else
        {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C0 + x);      //表示第二行
        }
while (*s)
        {
LCD_Write_Data( *s);
s ++;
        }
}

/*写入字符函数*/
void LCD_Write_Char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char Data)
{
if (y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 + x);
        }
else
        {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C0 + x);
        }
LCD_Write_Com( Data);
}

/*初始化LCD屏*/
#ifndef                LCD1602_4PINS
void LCD1602_Ini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初始化子程序
{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38);  //开显示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c);  //开显示不显示光标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6);  //写一个指针加1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1);  //清屏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);  //设置数据指针起点
}

#endi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