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15年的冰箱是不是“无疾而终”了?

楼主(2019-07-28):
耗电量每天2度以上了!不停机,外壁很热,夏天就像个大暖气了,,,,,,,,,

网友A:
这么个大热天的,如果你放的东西比较多,可能就会一直不停的制冷哦,你可以打开冰箱门检查一下冰箱里面是否有结冰,如果没有,可能是种不够也是有可能的喔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么个大热天的,如果你放的东西比较多,可能就会一直不停的制冷哦,你可以打开冰箱门检查一下冰箱里面是否 ...

“种不够也是有可能的喔”????什么意思

网友B:
如果里面冷,则外热是正常OK的,且优!
不停机是温控问题,原因有二:
1、温控器调节到了恒通状态。
2、温控器坏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里面冷,则外热是正常OK的,且优!
不停机是温控问题,原因有二:
1、温控器调节到了恒通状态。

24小时不停机,如果制冷正常冷藏室温度会很低,实际是13-14度,降不下来,所以制冷效率太低了,,,,,,,,,,考虑到用15年了,还有维修价值吗?

网友B:
不制冷大多为制冷媒跑了,需要检漏并重充冷媒,值不值得维修,看个人的经济条件。有钱买新吧,无钱自己修修。

网友C:
15年了,可以考虑换一个了

网友D:
看下有没有异响,没有的话可能是要加制冷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