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延时函数用法问题

楼主:
为啥 上面的I=70时 i--  为640um
而下面的I++ i=5时  为5个毫秒??

网友A(2019-07-28):
这属于变量复用看到i-0了?难道没看到延时1ms的调用?

网友B:
上面的i=70时,i--是642us,是因为i每减一次,时间大约是10us,实际上你仿真一下,时间是小于10us,而i=70,时间是小于700us的,大概是642us;
下面的i=5时,i++,是由于前面有一个Delay1ms(1),每执行一次,延时一毫秒,总共程序执行了5次,延时5毫秒。

网友C:
因为while(DSPORT)循环要等待5个1ms延时后跳出循环,在这里i++只是计算循环次数,其所占用CPU时间忽略。

网友D:
对,delay1ms(1)是延时1ms,就是说 i + 一次用时1ms 共延时5ms,程序没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