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与NPN三极管9013驱动继器电路问题

楼主(2019-07-28):
用NPN三极管9013驱动继器为什么驱动不了继电器给P2输入高电平了还是不行

网友A:
你的电路在哪?发出来看才好讨论。

网友A:
劝你改继电器接在发射极无论哪种类型三极管,只有这样才能不影响IO口电压,具体就不分析了。

网友B:
继电器接线电路接反了

网友C:
你的VCC电压是多少呢

网友C:
单片机是5V的话VCC  是12V的话这样是有问题的加个光耦就好了  或者改为场效应驱动继电器高电平开,低电平关

网友D:
如果是端口可以设置为推挽模式的MCU,这个电路没问题。但普通51单片机高电平输出能力很弱,不足以使三极管饱和导通,需要外加1K上拉电阻。

网友E:
你把P20端口模式改为推挽。

网友F:
R2改成100欧,P2.0再加一个220上拉,试试。

网友G:
R3的5.1k电阻去掉,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