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正点原子mini开发板的方波测频,信号输出以及正弦波幅值测量

楼主(2019-07-28):
这是根据输入捕获试验改的,可以实现方波测频并且根据测量值输出100倍频的pwm波,按键可控制*1,*3,*5的关系。
项目用来做电赛的滤波芯片的时钟信号的,测量基波频率并用单片机输出芯片的时钟来测量基波,3次谐波和5次谐波的幅值。
源代码注释很详细,电赛2017年自适应滤波器的发挥部分。
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timer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lcd.h"
#include "adc.h"
#include "key.h"
extern u8  TIM2CH1_CAPTURE_STA;
extern u16        TIM2CH1_CAPTURE_VAL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static int t=1;
        u32 temp=0;
        u32 freq,cop,freq1,Ccr,psc1;
        float templ;
        u16 adcx,adcx1,adcdip,adccop=0;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
        delay_init();
        uart_init(9600);
         LCD_Init();
         Adc_Init();
         KEY_Init();
         TIM1_PWM_Init(65535,71);
         TIM2_Cap_Init(0xFFFF,72-1);
         POINT_COLOR=RED

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if(TIM2CH1_CAPTURE_STA&0X80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TIM2CH1_CAPTURE_STA&0X3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*=6553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+=TIM2CH1_CAPTURE_VA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req=1000000/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2CH1_CAPTURE_STA=0;
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if((freq>=49)&&(freq<=200)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cop=freq;
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if(KEY_Scan(1)==WKUP_PRES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=1;
            adcx=Get_Adc_Average(ADC_Channel_1,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dccop<=adcx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cop=adc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dip=adcco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dip=adcco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l=(float)adcdip*(3.3/409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x1=temp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l-=adcx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l*=1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5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_Scan(1)==KEY1_PRES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=3;
            adcx=Get_Adc_Average(ADC_Channel_1,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dccop<=adcx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cop=adc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dip=adcco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dip=adcco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l=(float)adcdip*(3.3/409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x1=temp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l-=adcx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l*=1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5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_Scan(1)==KEY0_PRES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=5;
            adcx=Get_Adc_Average(ADC_Channel_1,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dccop<=adcx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cop=adc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dip=adcco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dip=adcco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l=(float)adcdip*(3.3/409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x1=temp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l-=adcx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l*=1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50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300);¨
                  freq1=(10000/cop/t)-1;
                  Ccr=(5000/cop/t)-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Autoreload(TIM1,freq1)
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1(TIM1,Cc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0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Frequency:%d HZ\r\n",cop);
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60,60,200,16,16,"Frequency:       HZ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60,80,200,16,16,"Vrms:0.000  V");
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60,100,200,16,16,"ARR: 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xNum(140,100,freq1,4,16,0);
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xNum(140,60,cop,4,16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xNum(116,80,templ,3,16,0x80);
      LCD_ShowxNum(100,80,adcx1,1,16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5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Clear(WHITE);

        }
}

全部程序51hei下载地址:

网友A:
幅值是显示的Vrms吗?
还有如果测量的是三次谐波,假设为100hz,是不是PA8脚会输出300hz的方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幅值是显示的Vrms吗?
还有如果测量的是三次谐波,假设为100hz,是不是PA8脚会输出300hz的方波

这个按键控制,key0是3次谐波也就是频率*3,key1同理

网友B:
代码中timer.c中注释了一部分,请问需要取消注释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代码中timer.c中注释了一部分,请问需要取消注释吗

不用的,直接烧录就能用

网友B:
谢谢楼主分享的程序,亲测有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