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BB电容上面 104K 250v CJB 这个CJB 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9-07-28):
CBB电容上面的文字104K 250v CJB 其中CJB 是什么意思?

一般不是都用104J来表示么 不是很明白 请指下路

谢谢!

楼主:
查到了J和K是误差,CJB不是太清楚

网友A:
有可能是厂标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查到了J和K是误差,CJB不是太清楚

这通常是生产商的厂标序列号,其含义得查产品手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