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牙控制继电器程序

楼主(2019-07-28):
#include "STC15.H"
sbit LED1 = P2^0;
sbit LED2 = P2^1;
sbit LED3 = P2^2;
sbit LED4 = P2^3;
sbit LED5 = P2^4;
sbit LED6 = P2^5;

/*void UART_Init()
{
        TMOD = 0X20;
        TH1 = 0XFD;
        TL1 = 0XFD;
        TR1 =1;
        REN = 1;
        SCON = 0X50;
        EA = 1;
        ES = 1;

}*/

void main()
{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1 = 0;
                LED1 = 1;
                //UART_Init();
                //while(1);

        }
}

/*void UART_SEA() interrupt 4
{
        if(RI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I = 0;

                switch(SBUF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LED1=0; LED1 = 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LED2=0; LED2 = 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ase LED3=0: LED3 = 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ase 0x03: LED2 = 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ase 0x04: LED2 = 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ase 0x05: LED3 = 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ase 0x06: LED3 = 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ase 0x07: LED4 = 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ase 0x08: LED4 = 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ase 0x09: LED5 = 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ase 0x010: LED5 = 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ase 0x011: LED6 = 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ase 0x012: LED6 = 0;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}*/

楼主:
这程序只能在主函数里while大循LED1 = 0; LED1 = 1;继电器才闭合

网友A(2019-11-28):
这是15单片机吗?

网友B:
第一:屏蔽两段子程序,还有意义么?第二:在主程序里紧接着执行下面两行语句
        LED1 = 0;
        LED1 = 1;
连个延时都没有,继电器能反映的过来么?

网友C:
继电器反应时间要10m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