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stm32f103zet6+MPU6050的风板控制系统源程序

楼主(2019-07-28):
系统采用stm32f103ZET6作为控制器,使用MPU6050作为角度反馈,通过位置式PID控制风板到任意角度。欢迎技术交流。联系1194735786.
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key.h"
#include "timer.h"
#include "contral.h"
#include "oled.h"
#include "mpu6050.h"
#include "beep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usart.h"
#define PWM_INT 3000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风机:左(PA6)  右(PA7)
OLED   GND    电源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CC  接5V或3.3v电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0   接PD6(SCL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0: PEin(4)           //PE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1   接PD7(SDA)       KEY1: PEin(3)        //PE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  接PD4              WK_UP: PAin(0)        //PA0  WK_U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C   接PD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: PBout(8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S   接PD3
陀螺仪  TX:PA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0:PB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X:PA9                 LED1: PE5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全局变量**************/
vu8 key=0;
int fengji_zuo,fengji_you;
u16 led0pwmval=0,ax;
u8 dir=1;
int pwm_left,pwm_right;
int ek;

void pid_ctrl(u16 kp,u16 kd,int experd)
{
//        int exp;
//        if(experd<0)
//                exp = experd -0;
//        else if(experd <15)
//                exp = experd -0;
//        else
//                exp = experd +0;
        ek = experd - angle[0];
        if(ek <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wm_left = PWM_INT + kp*ek + kd*w[0];
                pwm_right= PWM_INT - kp*ek - kd*w[0]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wm_left = PWM_INT + kp*ek + kd*w[0];
                pwm_right= PWM_INT - kp*ek - kd*w[0];
        }
        //low_data
        if(pwm_left < 1500)
                pwm_left = 1500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pwm_left = pwm_left;
        if(pwm_right < 1500)
                pwm_right = 1500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pwm_right = pwm_right;
        //hight_data
        if(pwm_left > 7200)
                pwm_left = 7200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pwm_left = pwm_left;
        if(pwm_right > 7200)
                pwm_right = 7200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pwm_right = pwm_right;
}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delay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初始化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          //设置NVIC中断分组2:2位抢占优先级,2位响应优先级
        uart_init(115200); 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为115200
        LE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端口初始化
        OLE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OLED???
        OLED_Clear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??
        BEEP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蜂鸣器端口
        KEY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
        TIM3_PWM_Init(7199,0);         //不分频。PWM频率=72000000/7200=10Khz

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00,0,1); //加
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16,0,2); //速
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32,0,3); //度

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00,2,0);  //角
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16,2,2); //速
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32,2,3); //度

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00,4,0);  //角
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16,4,3);  //度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pu6050();
                key_tihao();

    /*************PID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pid_ctrl(400,5,exp_set);
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Num(72,0,a[0],3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Num(72,2,w[0],3,16);
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1(TIM3,pwm_left );         // pwm_left 2100
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2(TIM3,pwm_right);   // pwm_right

                if(w[0] <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64,2,'-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Num(72,2,-w[0],3,16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64,2,' 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Num(72,2,w[0],3,16);
                }
/************角度显示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if(angle[0] <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48,4,'-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 = -angle[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Num(64,4,-angle[0],3,16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48,4,' 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Num(64,4,angle[0],3,16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exp_set <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96,4,'-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Num(102,4,-exp_set,3,16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96,4,' 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Num(102,4,exp_set,3,16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Num(0,6,pwm_left,4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Num(72,6,pwm_right,4,16)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//
//                if(dir)led0pwmval++;
//                else led0pwmval--;

//                 if(led0pwmval>36000)dir=0;
//                if(led0pwmval==0)dir=1;
//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1(TIM3,led0pwmval);
//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2(TIM3,led0pwmval);

//                LED1=1;
//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300);         //延时300ms
//                LED1=0;
//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300);        //延时300ms

        }
}

网友A:
为什么没有定义IIC协议呢

网友B:
你的程序对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没有定义IIC协议呢

她用都rxt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