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帮助 51单片机的金属探测Proteus仿真程序有问题

楼主(2019-07-28):
求大神帮助
设计一个智能金属探测仪系统,测量到金属时,蜂鸣器响指示灯闪
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 "LCD1602.h"
#include "STCEEPROM.h"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
bit flag;             //定义标志位,确定是否到了1s
unsigned long x,x1;
uchar T0count;        //从T0的计数单元中读取计数的数值
uchar timecount;

sbit LED   = P2^0;//LED引脚定义
sbit Speak = P1^5;//蜂鸣器引脚定义

sbit KEY1 = P1^3;//按键1
sbit KEY2 = P1^4;//按键2

void Timer(void);

//延时函数
void Delay_ms(uint jj)
{
        uint ii;
        while(jj--)
                for(ii=0;ii<125;ii++);
}
void main()           //函数功能:主函数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 Data[5],Data2[5];
        unsigned char  a_a;

        Timer(); //定时器初始化
    LCD1602_init();//液晶初始化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0123456789ABCDEF
    LCD1602_Disp_ZF(0x80,"NowFreq:     KHz",16);
    LCD1602_Disp_ZF(0x80+0X40,"SetFreq:     KHz",16);
    LED = 1; //关闭LED和蜂鸣器
    Speak = 1;
        EA=0;
        a_a=ISP_READ(0x2cc0);
        if(a_a != 2)                //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x1=100*100+150000;
                a_a = 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SP_ERASE(0x2cc0);                //注意:字节编程时必须要先要擦除整个扇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SP_PROGRAM(0x2cc0, a_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SP_ERASE(0x2c00);                //注意:字节编程时必须要先要擦除整个扇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SP_PROGRAM(0x2c00, (x1-150000)/100);
        }
        x1=ISP_READ(0x2c00)*100+150000;//预设阈值为(100*100+130000)160000KHz
        //x1=70000;
        EA=1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1&&KEY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=T0count*65536+TL0*256+TH0;   //取得时间宽度参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0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//TR0=1,控制开关闭合,计数脉冲进入T1计数器,启动计数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Data[0]='0'+x/100000;
                Data[1]='0'+(x/10000)%10;
                Data[2]='0'+(x/1000)%10;
        Data[3]='.';
                Data[4]='0'+(x/100)%10;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Disp_ZF(0x88,Data,5);            //频率

                if(!KEY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EY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1=x1+1000;//阈值加1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SP_ERASE(0x2c00);                //注意:字节编程时必须要先要擦除整个扇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SP_PROGRAM(0x2c00, (x1-150000)/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!KEY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EY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1=x1-1000;//阈值减1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SP_ERASE(0x2c00);                //注意:字节编程时必须要先要擦除整个扇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SP_PROGRAM(0x2c00, (x1-150000)/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ata2[0]='0'+x1/100000;
                Data2[1]='0'+(x1/10000)%10;
                Data2[2]='0'+(x1/1000)%10;
        Data2[3]='.';
                Data2[4]='0'+(x1/100)%10;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Disp_ZF(0x88+0x40,Data2,5);            //阈值频率

        if(x>x1)//判断,发现金属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 = 0; //打开LED和蜂鸣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eak = 0;
            Delay_ms(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 = 1; //关闭LED和蜂鸣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eak = 1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
  }

void t0() interrupt 1 using 0      //T0中断服务
{
T0count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对P3。4口的脉冲进行计数
}

void t1(void) interrupt 3 using 0       //T1中断服务
{
TH1=(65536-3689)/256;               //计数初值重装载
    TL1=(65536-3689)%256;
    timecount++;

    if(timecount==2490)
    {  TR0=0;
        timecount=0;
        fla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置标志
    }
}

void Timer(void)
{
    TMOD=0x15;       //T0工作为16位计数器(方式1),T1工作方式为16位定时器
    TH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数为65536
    TL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TH1=(65536-4000)/256;     //定时器采用定时4ms. 初值为4000
    TL1=(65536-4000)%256;
    TR1=1;   //TR1=1,控制开关闭合,计数脉冲进入T1计数器,启动定时
    TR0=1;   //TR0=1,控制开关闭合,计数脉冲进入T1计数器,启动计数
 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开中断 必须关闭!!!!
    ET1=1;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1开中断
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//CPU开中断

}

现在无法仿真,求帮助

网友A:
能 不能解释下原理呢。小白求解。

网友B(2020-01-27):
不行,缺少元件库

网友C:
垃圾,不能显示,没用

网友D(2021-03-06):
我会一直卡死在中断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