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pu6050的寄存器配置顺序的问题

楼主(2019-07-28):
各位大神麻烦问一下,就是关于mpu6050的寄存器配置问题,是怎么知道我该如何配置寄存器的顺序的。我反复看资料都没看见,还是这个是凭经验的,还是我没看见,如果我没看见,麻烦大神能不能截个图给我看一下。谢谢

网友A:
如果资料找不到,说明顺序不重要,只要在你使用到它之前,将它配制好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资料找不到,说明顺序不重要,只要在你使用到它之前,将它配制好就可以了。

那我该如何知道配置那些寄存器呢?

网友A:
先读通手册,不看手册如何会用,你又不是大仙。